AD620

楼主(2012-02-24):
请问,有人用过AD620来将负电压转变为正电压,然后再输入到AD中的吗?我测量的电压有负值,需要用AD620将参考点抬高,可是我的电路最终调试的不对,希望有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分享一下,谢谢了。

楼主:
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呢,实在是找不到相关的,自己也是一头雾水的。我用PROTUES做的仿真,结果根本不对。

网友:
ad620是仪表放大器吧,测量差分电压。
如果只是负变正的话,不如用普通的反相放大器了。

啥也别说,上图吧

楼主:
我测量的电压范围,从-1.5到+1.5,我是想用AD620,将0点抬高。我连接的线路图是这样的
TLC2543测量电压 (原文件名:3C5Y_UDUE[}6D_4L(YUHVRO.jpg)
请大侠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