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C:\KYE.C(17): error C267: 多个文件调用一个数组的问题

楼主(2012-02-24):
C:\KYE.C(17): error C267: 'update_pca9635':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在main.c中的主函数外定义了一个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ab[]={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1,0X01,0X01,0X00,0X01,0X01,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

void main(void)
{
  init_pca9635();
   pause();
          update_pca9635(ab); 这里报C:\KYE.C(17): error C267
while(1);
}
===========================================================
update_pca9635(ab);定义在另一个  c文件中 。并且这个文件使用了extern code ab[];

void update_pca9635(unsigned char pic[])
{
        unsigned char n;
        start_i2c();
                SendByte_init(0xe0);
                SendByte_init(0xa2);
                SendByte_init(0x81);
                SendByte_init(0x05);
                         for(n=0;n<201;n=n+8)
              {
           SendByte(pic[n+0],pic[n+1],pic[n+2],pic[n+3],pic[n+4],pic[n+5],pic[n+6],pic[n+7]);
                }
        stop_i2c();
}

大侠们看看问题在哪里···
要是把代码写到一个c文件就不会报错
在线等那

网友:
extern code ab[];     类型呢?

update_pca9635 函数有没有在main.c文件里声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类型也通不过··
在h文件里面声明了。  main.c 引用的h文件
、】

网友:
能不能把工程发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马上

网友:
kye.c(5):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pca_9635.h'

#include "pca_9635.h"

实际头文件 pca9635.h

一个警告都不要放过。。。

楼主:
、、??????看出问题了么?

网友:
你的kye.c里面#include <pca_9635.h>文件名不对。。。

楼主:
额··真的对了呢···
  大哥厉害··大哥你qq多少 我有问题 就好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