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电源的表头想自己用,没有头绪啊

楼主(2012-02-25):
表头的正反面图片如下,数码管是分别由两个“三位半LED显示A/D转换器”GC7137AD驱动的,左边3个数码管是电压显示,右边3个数码管是电流显示,图中的两组线应该是这两路的电源线,反面照片左下方动过烙铁的地方不知道原来是怎么接的了,哪位大侠用过此类的表头,希望能指点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中的两组线应该是这两路的电源线,
我看红/黑线是两路的讯号输入端, 不是用作供电的。

>> 反面照片左下方动过烙铁的地方不知道原来是怎么接的了

J311 (左下方动过烙铁的地方) 就是用来供电的。中间脚(2)是 0, (1) 及 (3) 分别接 AC6V-0-AC6V 或稍高的交流供电, 经由二个二极管整流後至 1000uF 电容, 再由L7805CV 稳压至5V。

此 AC6V 变压绕组必须与电源主要输出绕组(通常是30V5A)隔离提供。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照GC7137AD 的应用线路图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http://wenku.baidu.com/view/1f7ecea9d1f34693daef3e96.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按照gc7137ad 的应用线路图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http://wenku.baidu.com/view/1f7ecea9d1f34693daef3e96.html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图中的两组线应该是这两路的电源线,
我看红/黑线是两路的讯号输入端, 不是用作供电的。
>> 反面照片左下方动过烙铁的地方不知道原来是怎么接的了
j311 (左下方动过烙铁的地方) 就是用来供电的。中间脚(2)是 0, (1) 及 (3) 分别接 ac6v-0-ac6v 或稍高的交流供电, 经由二个二极管整流後至 1000uf 电容, 再由l7805cv 稳压至5v。
此 ac6v 变压绕组必须与电源主要输出绕组(通常是30v5a)隔离提供。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