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高交流电机的恒流电源或恒压电源.-------标题一定要长--------------

楼主(2012-02-25):
如题,详述如下:
电路为一个PTC加热器,一个交流220V电机(也可交流整成直流供电),与温控电路.

在开机后,电机(吹风机)是一直运行的.PTC则依据有无到达设定温度进行加热或不加热.

问题出在:在PTC刚通电时,其瞬时会吃太大的电流,从而引起内部220V电压突降,从而使影响电机的运转速度,在PTC通电,断电的瞬间,电机会发出两种不同的动转声音.

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使PTC无论怎样动作,不要引响电机的运转.想是让给电机的供电整成恒流或恒压的.

跟老板提出:交流220V整成直流再用开关电源的道理,让其输出220V的直流电压供电机.  但要用到场管和变压器,说成本要控制住.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各路高手给个看法吧.我是想不出了,各位同仁呢?

楼主:
占个沙发等楼下来解.

网友:
“在PTC刚通电时,其瞬时会吃太大的电流,从而引起内部220V电压突降”

啥原因造成的?先解决供电吧。如果供电无法解决,可以利用电阻降低PTC上电时的电流。

楼主:
PTC上电瞬时的电流用万用表测得有6A以上,长时间通电则是在0.8A以下.

估计真实的瞬时电流有十几A吧.

这样的话,220V线上肯定有压降的.

楼主:
需要解决的是:无论220V交流电上是否有瞬时电压变化(170V~250V),要求最终给电机的供电是稳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ptc刚通电时,其瞬时会吃太大的电流,从而引起内部220v电压突降,从而使影响电机的运转速度,在ptc通电,断电的瞬间,电机会发出两种不同的动转声音.
在PTC刚通电时, 用交流可控硅(TRIAC)在数秒内把导通角度由170度渐减至零度(全导通), 就可大大减小或完全消除你上面所述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ptc刚通电时,其瞬时会吃太大的电流,从而引起内部220v电压突降,从而使影响电机的运转速度,在ptc通电,断电的瞬间,电机会发出两种不同的动转声音.
在ptc刚通电时, 用交流可控硅(triac)在数秒内把导通角度由170度渐减至零度(全导通), 就可大大减小或完全消除你上面所述情况。

当前的设计是用双向硅,PTC要通是全通,要关是全关的.

你的意思是让PTC从关到通有一个过程??

这样的话就要加入测交流电相位和精准的控制,有难度啊..

我是想在电机供电端加入一个电路,这个电路不论输入电压怎么瞬变(170V~250V),都能给电机供应稳定的电压或电流.

网友:
在 PTC 并联一个小功率灯泡, 把光照到光敏电阻 LCR 上, 用 LCR 来调双向硅导通角。

网友:
用一个延时电路,给PTC供电时, PTC首先是经过串联一个电阻或电容供电的,确保刚通电时的小电流, 等PTC加热后(电流变小),延时电路将串联的电阻短路,使得PTC供电正常。

网友:
用一个功率型的热敏电阻,开关电源前面串的那种,减小PTC启动电流(实际上还是类似PTC)
如果电源功率不够,想什么办法也是白瞎。

网友:
如果你的ptc是和电机串联的,可以在电机两端并接一个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启动初期分流部份电机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