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C编程的PLC?

楼主(2012-02-25):
有没有用C编程的PLC?

网友:
德国气动元件巨头FESTO(快利图)有款PLC,可以用C编程。

网友:
西门子什么的也有,不过要买水货哦!信捷的好像也可以的

网友:
国产的信捷的产品目录上面好像说可以用C编程的,不过没用过,还不知道呢

网友:
你自己开发一个

网友:
ST语句就类似于C了。

使用PLC的地方还是用ST,LD+FBD比较方便吧!

完全C的似乎也没什么意义吧!

网友:
全部用C的话,开发难度大很多吧?

网友(2012-03-28):
报名个!正在学习中

网友A:
呵呵,本人正在开发基于C语言功能描述的PLC运动控制器,而且很快就要面世了,性能超强,堪比Delta Tau公司的PMAC控制器,在运动控制性能方面还大幅优于PMAC。呵呵,不是吹牛哦,保证大家半年内能在市场上看到这个产品。

网友:
期待楼上的产品!!!!!!!!!!!!!!!!!!!!!!!!!!!!!!!!!!!!!!!!!!!!!!!!!!!!!!!!!11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本人正在开发基于C语言功能描述的PLC运动控制器,而且很快就要面世了,性能超强,堪比Delta Tau公司 ...

开发好了吗,给点资料,很有兴趣

网友:
台湾泓格有这种产品,他们称为PA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发好了吗,给点资料,很有兴趣

阁下的兴趣主要是哪方面?
如果是技术方面则暂时保密,因为产品还在开发阶段,防止竞争对手提前进入技术准备,不过有些技术国内同行在2、3年内开发不出来,可以先透露一下,如基于C语言的(编译型,可单步debug,查看变量,开放型数据通讯接口)可编程运动控制器、4-12轴插补,插补精度达到1/32脉冲(高精度,对比---日本的MCX314系列专用运动芯片插补精度为0.5脉冲)、真正实现逐脉冲加速(高速、低震/抖动,最高脉冲速度可达2M),S/T型对称或非对称加减速、3轴速度前瞻算法(路径速度智能规划)、逻辑轴映射、坐标转换,以下省略70%。。。
呵呵,前景那是相当的乐观,做工控产品或有工控客户的朋友到时请不要错过行业洗牌的机会哦,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论坛消息中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本人正在开发基于C语言功能描述的PLC运动控制器,而且很快就要面世了,性能超强,堪比Delta Tau公司 ...

plc电气产品的稳定性要求为第一的。

网友D:
好好的,为什么要用C编程?PLC存在的目的在于熟悉现场工艺的普通工人能够轻松掌握。强调的是控制工艺,使用简单方便,而不是什么编程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好的,为什么要用C编程?PLC存在的目的在于熟悉现场工艺的普通工人能够轻松掌握。强调的是控制工艺,使用 ...

      在当前知识爆炸的年代里,传统意义上的老电工已经少见了,凡需进行技术维护的工作岗位一般都接受过中等专业教育和计算机编程初级培训,程序对他们来说已不算陌生。当然,在一些小规模的应用中,梯型图有简单、明了的优势,但当程规模序达到一定数量后,梯型图或指令表编程形式表现出上下文联系困难、到处相似,程序混杂、部分功能难以描述等问题。
      PLC的梯型图或指令表相当于计算机发展史中的汇编语言地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计算机一直停留在汇编语言编程上会是个什么情形。所以PLC的功能模块图语言、顺序功能流程图语言、结构化文本语言等孕育而出。当然象结构化文本语言这样的基于C或BAISC语言的编程方式对使用者的编程技巧和知识有一定要求。如果是设备开发商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开发应用的话,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实际上在大多数工业生产现场应用中,工人只是面对一些开关按钮而已,很少有让工人直接去改程序的,控制程序一般都有专人编写和维护。再有一个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结构化文本语言不是标准的C或BAISC,可根据具体的应用场合作不同的优化(如兼容G代码等),也可以有非常间单的应用方式(甚至比梯型图和指令表还简单)。实际上象数控机床中的A类宏、B类宏就是一种结构化文本语言,有这些宏功能后数控设备的功能领域扩展了很多,当然价格和利润也增加了不少,设备生产商和使用者都感到满意的东西是不是好东西呢,结果显而易见。
      不知阁下是否接受这些观点描述,^_^。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c电气产品的稳定性要求为第一的。

稳定性是所有控制系统的第一要素,这不容质疑,与语言实现方式无关。内核程序的稳定与开发者的技术能力和测试严谨性相关。实际上对PLC稳定性能贡献最大的是电气隔离,这一点我们当然要很好的继承下去。

网友:
那得需要一个中间编译器,但PLC强调的位控制,就是逻辑控制,运算多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阁下的兴趣主要是哪方面?
如果是技术方面则暂时保密,因为产品还在开发阶段,防止竞争对手提前进入技术 ...

俺的主要兴趣在应用方面,比如可否实现同步控制、套色之类的

网友E:
用C编程的PLC至少10年前就有(GE通用电气的用过),但是最后发现除了一些复杂的运算适合外,其他还是梯形图比较实用

网友:
高级语言在中型以上PLC中是很有用的,特别是对于逻辑复杂的,需要处理大量数组和复杂用户类型时,以及自定义通信协议格式时,比梯形图或者类汇编语言要方便易读得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俺的主要兴趣在应用方面,比如可否实现同步控制、套色之类的

你指的同步是指通过现场总线进行多机同步,还是多机信号同步或多轴同步?
      多轴同步实际上就是多轴插补,这个4-12任意轴组合插补都没问题,具体需要几轴可由客户定制,标准系列为4轴、6轴、4+4轴(有两个独立的4轴插补)、6+6轴,最大速度2M脉冲,S/T型加减速。
      多机同步一般可以有两种方式:总线同步和信号同步。
      当前我的控制器只支持modbus协议,可与任何第3方支持modbus协议的软件进行通讯,实时精度为5ms级。下一步准备开发CAN和powerlink协议,实时性能将有进一步提升。
      信号同步则很好理解,当某一有效信号出现后,相关设备即进行响应。当前我的编程语言中支持客户中断函数,最多有24个物理中断输入IO和8个内部中断(如轴位置比较中断),采用信号中断方式后,实时精度可达到50-100微秒级,相当理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同步是指通过现场总线进行多机同步,还是多机信号同步或多轴同步?
      多轴同步实际上就是多轴 ...

信号同步,与编码器信号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同步,与编码器信号同步

恩,有编码器反馈功能,可进行轴位置比较并触发中断;轴位置可分为逻辑位置(驱动脉冲记数)和真实位置(编码器记数),都有位置比较、位置触发锁定和中断触发功能,并支持可变环模式。请查看一下你的论坛消息留言。

网友:
这个貌似很强悍,期待面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C编程的PLC至少10年前就有(GE通用电气的用过),但是最后发现除了一些复杂的运算适合外,其他还是梯形图 ...

支持!!!!!!!!!!!!!!

网友:
基于C语言功能描述的PLC运动控制器,期待面世。

网友:
C语言的给非专业要求的人士使用还可以  电子工程师和电气工程师对细节要求很高 还是做底层一些的语言好控制和好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C语言的给外行玩还可以  电子工程师和电气工程师对细节要求很高 还是做底层一些的语言好控制和好修改 ...

楼上的话让我想起了一句歌词,“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所谓内行,在国内有几个可以做到与西门子、三菱、PMAC的水平?中高端工控市场基本被他们占据,每年赚取多少利润?

网友:
国产的PLC 信捷的就是可以C编程,我用过还是可以的!!

网友:
信捷PLC的运动功能最多只能两轴插补,没有连续运动功能,每条运动指令间会出现短暂的停顿,速度衔接不好

网友(2012-05-03):
LD语言类似汇编语言,ST语言类似C语言。

网友:
笑而不语。。。。。。。

网友(2012-06-12):
也期待着你的产品问世,感觉用PLC写程序,稍微大点的应用,自己写的,回头去查都很麻烦。。。可以加我QQ:33999039,我们深入沟通下。

网友:
期待高手作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好好的,为什么要用C编程?PLC存在的目的在于熟悉现场工艺的普通工人能够轻松掌握。强调的是控制工艺,使用 ...

正解,,如果用C给PLC编程,一般的普通工人就无法使用PLC了,那PLC的销售量也会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本人正在开发基于C语言功能描述的PLC运动控制器,而且很快就要面世了,性能超强,堪比Delta Tau公司 ...

关注ing!能透露一下目前进展吗?能否如期面世?另外也比较关心价格:)

网友A(2012-07-31):
进度梢缓,产品大概9月份面世,诸位请梢作等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本人正在开发基于C语言功能描述的PLC运动控制器,而且很快就要面世了,性能超强,堪比Delta Tau公司 ...

您好,能简单介绍下您的产品吗?我们现在在试用一些国产的PLC,要是能支持C或SCL编最好,方便项目实现标准化。也祝您早点开发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度梢缓,产品大概9月份面世,诸位请梢作等候。谢谢!

慢不要紧,希望出来的时候是精品。
是自己做品牌吗?

网友A:
我产品主要优势是C语言编程、多任务运行、多坐标转换、多轴高精高速运动控制、S加减速、速度前瞻、可与第三方组态软件连接...,工作模式与翠欧和PMAC类似,具体功能介绍将在产品定型之后在用户手册中详细描述,打算做自己的品牌。

网友:
楼上的,有文档和手册不,传上来看一下,我在这块有很大的需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产品主要优势是C语言编程、多任务运行、多坐标转换、多轴高精高速运动控制、S加减速、速度前瞻、可与第三 ...

按您的描述,可针对不同行业细分成几个系列出来。
我经验不丰富,但我把我遇到的情况给你设计的过程中参考参考,
以前一直用西门子300系列,去年开始陆续试了几个国产品牌(性能相当于200系列),
1.其中一个品牌CPU是做的还不错,但在项目上它的AI模块故障,直接导致对它映象不好,
精度差一点不要紧,但稳定性还是挺看重的;
2.能用STEP7最好(试用几个牌子在这方面还不错),有些项目较偏,软件不通用,到现场很麻烦。
3.PLC的加密功能。
您可参照下合信的产品,产品选型手册出来后,通知下喔。

网友:
我们现在的PLC编程软件实现了梯形图和C语言的完美结合,
比如你想求D0 到D99的平均值,又没有适当的指令,改怎么办呢,那么就自己创建一个指令。叫average吧。代码见下图。

指令在程序中怎么用呢?很简单!

经过这样处理之后,
D100中存的就是D0-D99的平均值了!
是不是很easy!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c语言编程的plc,与自己开发的单片机/arm控制系统 有啥区别呢?单片机/arm系统也可以做到很稳定的 不是么

网友:
我用basic语言已经实现楼主类似功能,可否沟通下。

网友(2012-09-09):
信捷是可以用C编程的,我也用过。

网友:
我目前在做一款类似产品,basic编程,正在找合作伙伴。你看我们有没有合作机会?我人在上海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呵呵,本人正在开发基于C语言功能描述的PLC运动控制器,而且很快就要面世了,性能超强,堪比Delta Tau公司 ...

半年过来了,楼猪你的产品上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解,,如果用C给PLC编程,一般的普通工人就无法使用PLC了,那PLC的销售量也会减的! ...

有多少普通工人自己动手编PLC程序??晕

网友(2012-10-10):
引用 网友H:
半年过来了,楼猪你的产品上市了吗?

产品内测中。

我辈将以实际行动打倒小日本。

网友:
顺便说一句,本人不是楼主,对这个贴感兴趣就把话题接了下来,哈哈

网友I:
呵呵,我用PLC只用KEYENCE,现在用的是KV1000,KV5000,KV3000,这三个PLC为同一系列,可以在梯形图上加入脚本,而所谓的脚本就是C语言程序,还有这PLC还可以用户自定义梯形图命令,而且可以对命令加密。指令自吹是业界最高速的,是不是就不知道了。不过真的对编程来说很方便。
对于学C的人很方便。
不过KEYENCE的PLC对环境要求高一点,如果用在多水或油的机床的话,要注意防水防油。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我用PLC只用KEYENCE,现在用的是KV1000,KV5000,KV3000,这三个PLC为同一系列,可以在梯形图上加入 ...

业内第一?哈哈哈,笑死我了,看看西门子S7-400和VIPA惠朋系列吧。

不过作为今后的竞争对手还是关注了下KEYENCE 基恩士的系列产品,翻了翻资料,简单的列一些性能参数(选最高性能的KV5500系列吧)
LDA .D.L (从DM数据区载入32位整数到累加器)0.09us
SUB .D.L (累加器中执行32位整数减操作)0.04us
MOV .D.L (从累加器中传输32位整数到DM目标寄存器操作)0.09us
GOTO  程序转跳指令 0.5us

这样算来来执行一次32整数位加减运算(例如:a=b-c)需要:  0.09*2+0.04+0.09=0.274 us

知道我控制器目前的测试结果多少吗?
执行用户程序中的32整数位加减运算(在全部数据区中,包括数据载入、运算和输出到目的寄存器)---0.06us(实测),
GOTO指令---0.04us

谁将是业内第一?

基恩士是日系产品,所以有必要踩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呵呵,我用PLC只用KEYENCE,现在用的是KV1000,KV5000,KV3000,这三个PLC为同一系列,可以在梯形图上加入 ...

另外说一下,基恩士的插入式脚本语言是基于baisc语言,与梯型图一样属于解析类型的。

网友:
46楼的国产PLC,跟他们进行过一些技术沟通,基本上还属于三陵FX1系列水平,指令速度还在数个us以上,在国内都属于第3梯队。

网友:
第四梯队前来膜拜第一梯队的LS。。内测如何了?啥时发个图片或者说明书什么的让我们解解馋~~

网友:
vlog_user的作品定位很高啊,希望第一时间将手册发到论坛上

网友J:
能用C编还要PLC干吗?其实PLC能实现的功能对单片机来说都很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能用C编还要PLC干吗?其实PLC能实现的功能对单片机来说都很简单。

首先恭喜你是一个高手级的系统工程师,可以自己开发多种类型的产品,这样的高手薪资不下与8K吧,如果你在一线城市,低于这个数恐怕你心里老痒痒的想跑吧,
何况眼界高些的的人总会有想自己做老板的打算,如果你是技术核心人物,跑了老板是不是会很纠心,留下的东西怎么维护、谁来维护?别说你没留一手  ^_^  !
其二,如果你自己直接开发产品,所有程序自己做(boot,中断、底层驱动、核心程序、通讯、轴控、工艺程序),做一个系统级的新产品需要多少时间,
5-10个月或更久?几个助手?直接开发成本多少?生产成本和其它运作成本又多少?并且在开发完成之后也还得继续保留着这个团队。
开发成本、开发周期对一个新项目是个很重要的评估参数。

项目举例:全自动插件机,
参考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2ODkxNzA4.html

稍微懂行情的人都知道,委托开发这样一个系统需要大概多少钱(非正规机构不算在内),5-10万算是少的了。
我曾经调试过这类设备,在以前没接触过这类设备的前提下,从开始接触到基本调试完,成共用5天左右时间。相比较,在你开发周期内我就可以在市场上赚到XXX万,
谁的市场进入效率高?

通用控制器最大的优点就是免去了底层开发过程,用户只要懂工艺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发出自己的设备,而不用受限于某人或某公司,产品稳定且风险可控。
如果你公司的设备一年仅出100台机器以下,那么自己成立研发部门和生产部门的运作成本将远高于采购第三方控制器,而且性能不一定能达到行业主流效果,
所以通用可编程控制器一直在中大型设备中占主导地位。

所谓梯形图比C 简单,那只是过去功能非常简单时的说法,现在的控制器功能越做越强,梯形图越来越难以描述一些高级功能,象现在主流的PLC都有好几百条指令了,
同样对应相当多的控件图形,谁看着都会眼花。而C 的关键字加起来也不过几十条(在PLC中有一些关键字并不一定需要去实现),而且基本上接近自然语言,就像最常用的
if、else、while、goto、 a=b+c 一样非常容易掌握。所谓C 编程或学习难,是因为通常在系统级开发中需要用C去开发底层驱动、核心程序、构建大量数据结构和复杂
的指针应用,需要大量的知识和经验积累,而这些在只需要面象工艺开发的PLC或PMC应用中并不需要用到,所以说用C 编程难的观点,在PLC或PMC应用中是不成立的。

所以还是那句话,用户只要懂工艺且认识几个abcdef,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发出自己的设备,不比PE技术员写个作业指导书难。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首先恭喜你是一个高手级的系统工程师,可以自己开发多种类型的产品,这样的高手薪资不下与8K吧,如果你在 ...

呵呵,你有点激动了,能用C语言的人我身边真没有人在用PLC,PLC的一般功能都比较简单,就是开继电器关继电器,接收2进制信号,延时。不是这样吗?人机界面既然都能用C了,还用PLC干吗?

网友:
呵呵,许多C程序员是看不上PLC,因为它语法简单、原始(接近汇编程序)、编程效率低、执行效率也低,以前我也是这样认为,但这是数年前对PLC的看法或是当前国产PLC的技术现状。现在
高级的PLC集成了许多高级功能,甚至可以直接使用到数控加工机床(可以直接执行G代码、指令表、C 的混合代码描述,或许名字不应该再叫PLC了),你不会说你可以直接用单片机搞定一个
数控加工机床系统吧,那样的话真的要恭喜你了。再秀一下我的系统吧,里面集成很多算法是超越编译器生成的算法,客户程序的综合执行效率要比用汇编裸奔DSP 2812还高,从这一点上看
还会对可编程控制器有执行效率低的看法吗?

其二,会C 的人不喜欢PLC是因为技术取向不同,玩技术的人喜欢自己琢磨并搞定一切,以此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但这并不代表老板的看法,老板只看中成本与效率。技术取向是程序员自己的事,
但做什么职位干什么事是由老板决定安排,从这一点上看,可编程控制器与一些技术人员有些竞争冲突,所以有排斥感是正常的。我们去做市场推广,用语会尽量避免使技术人员产生抵制或冲突。

其三,我以前也是一般的系统开发人员,自己用C去搞定一切,但自从涉及开发这个系统以后,我就会留意产品级的开发效率与比较。比如,其它工程部门的工程师接受客户委托开发一款机器,
他之前有做过类似的系统,只需改进一些方面就可以,但开发周期为1个月,我看了一下开发书,我认为用我的系统2小时就可以搞定并给客户展示,如果是我的客户,我可以马上让他付款,
而不是让他等待多长时间后再来看效果,这期间会存在许多变数,比如客户会去寻找比较更有性价比的系统等等。

其四,结合我前面一个回贴内容,在可编程控制器里面使用的C 与自己开发系统使用的C 在难易程度上有巨大差别,它更倾向于自然语言,就像一个车间管理人员向下属工人发出工作指令一样,
怎么想的就怎么做,只不过是文字描述而已。

网友:
"如基于C语言的(编译型,可单步debug,查看变量,开放型数据通讯接口)可编程运动控制器、4-12轴插补,插补精度达到1/32脉冲(高精度,对比---日本的MCX314系列专用运动芯片插补精度为0.5脉冲)、真正实现逐脉冲加速(高速、低震/抖动,最高脉冲速度可达2M),S/T型对称或非对称加减速、3轴速度前瞻算法(路径速度智能规划)、逻辑轴映射、坐标转换,以下省略7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上面的这些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说一下,基恩士的插入式脚本语言是基于baisc语言,与梯型图一样属于解析类型的。 ...

真心问一下,你的产品出来了吗?半年有多了
想开开眼界。

网友:
样机内测中,还需改版,小批量试用后会在论坛通告正式发布。
前面说的测试速度是通过程序循环实际测试出来的,又没骗谁的钱,信不信由他。
兄弟,前面踩的是小日本,梢气平些。

网友:
闲话不说了,继续闭关一段时间,争取早些正式上市。
话说回来,从来都是好事多磨,所以急也没用,我比谁都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呵,你有点激动了,能用C语言的人我身边真没有人在用PLC,PLC的一般功能都比较简单,就是开继电器关继 ...

那是因为你没有接触过需要中型或大型PLC系统的设备。

比如我见过的项目,包括了200多个执行设备,由多个PLC分布式控制,并与4个监控PC通过以太网通信,可分别对每个执行设备的参数进行读取和设置,对每个PLC分布式设备状态进行监控,PC之间互为冗余备用。1台PC挂掉,剩下3台中任何一个都可托管该故障PC的工作。这意味着每个PLC都要与4台PC做好通信接口,软件上还有权限的控制。你觉得这是靠简单的写写梯形图就能搞定的么?不说别的,仅200多个设备的执行代码,如果用梯形图复制粘贴都能累死人,后期维护更不可想象。

而高级语言,比如西门子的SCL,用FOR之类循环结构就能很容易遍历数组、IO空间、合并共同的操作,还能用IF、CASE区分不同点。

另外,一般的单片机调试需要挂仿真器,但有时现场设备哪来这么好的实验室条件允许你这么做。PLC系统则很成熟,西门子的包含PN接口的CPU或配以太网模块后,都能使用PC直接通过以太网调试、下载项目,而且监视变量不会影响系统运行,下载程序也可以在运行状态下无干扰进行(前提是安全许可),所以即使设备已经安装到难以接触的地方,依然不影响现场调试。西门子并不只是卖个硬件,它的配套软件的授权价格也是非常昂贵的,因为它的软件的确是花了很大力气做出来的。

网友:
这个帖子的讨论实在是太精彩了。顶起来

期待vlog_user 的产品。

网友:
非常佩服vlog_user, 轻轻的问一下,你的PMC控制器是一个团队在开发吗, 还是你自己开发?
另外,我最近在开发一款音圈电机控制/驱动器,想和PLC接口,请教一下采用什么样的软硬件接口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本人正在开发基于C语言功能描述的PLC运动控制器,而且很快就要面世了,性能超强,堪比Delta Tau公司 ...

现在10月份了,超过你发帖时候的3月份超过半年了,产品出来没?,。。。

网友(2012-11-11):
引用 网友K:
西门子的M7系列就可以用C

西门子的M7系列貌似已经停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另外你还可以用C++,C写动态链接库供在WINAC中调用,或者直接用ODK来直接存取WINAC ...

WINAC好像是一个软PLC,它是用什么语言编程的,也是LD、FBD、IL、SFC和ST这几种标准的PLC语言吗?和WINCC有何关联?用过的请讲解一下。西门子的这款产品貌似比较新,没有接触过,所以不了解。

网友:
西門子 STEP7 有 SCL模塊(需另外安裝)

可以與階梯圖混合編程使用

具體作法就是用變量做成介面 , 弄成功能塊調用

複雜模型的計算用 C 寫還是有優勢的

對科學研究人員比階梯圖要容易上手

网友(2012-12-14):
vlog_user 的产品不知道上市没,期待

网友:
做逻辑控制,ld有天然的优势!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进度梢缓,产品大概9月份面世,诸位请梢作等候。谢谢!

vlog_user 你好!对你上面的PLC有兴趣,请问产品出来了吗?还有可不可以接显示器和触摸屏?

网友(2013-09-21):
没了下文??

网友:
国产的PLC里面的可以支持c语言模块,还行。

网友:
如果plc需要用c语言来编程的话还是plc吗……我想当初plc设计的时候定义就是用普通电工熟悉的简单的梯形图来设计实现复杂的功能。易用性是前提呀

网友(2014-01-05):
没有了下文???

网友(2014-03-03):
产品已上市,性能超乎绝大部分人想象,产品定位为中高端多轴工控设备,如用户在深圳地区,可上门进行技术交流并演示产品功能.另---迁于国内抄袭成风,暂不公开手册,有意者可站内短信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L:
vlog_user 你好!对你上面的PLC有兴趣,请问产品出来了吗?还有可不可以接显示器和触摸屏? ...

支持与目前市面上主流的组态软件触摸屏进行modbus通讯

网友:
STW控制器, 可以用C或者Codesys编程

网友:
正在努力学习中,看到vlog_user产品上市真心替你高兴

网友(2015-05-30):
vlog_user:
这是挖坟掘墓了,产品出来没啊?

网友:
信捷的据说可以,你可以查查

网友:
感觉PLC用C的话,……对有些人可能变得难度大了,对不懂C的电工来说,梯形图似乎更简单。当然,我不太懂,自己瞎说的。

网友:
梯形图更简单,明了!

网友:
信捷PLC可以用C编程,本人亲自验证过的

网友:
信捷的可以c编程,我一直在用。

网友:
必要性不大,也不方便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