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好的车载GPS电源设计

楼主(2012-02-25):
如题,要用在24V的车子上的GPS+GPRS设备,想设计一个可靠的电源供电系统。DC-DC芯片用LM2596-5V,两个3.3V的LDO分别给GPS和CPU供电,要求电源进来能过浪涌、滤波好。上下电不会产生尖峰脉冲,目前上下电在5V、3.3V出都能测得尖峰脉冲。谢谢!

网友(2012-04-11):
看看 LT3685  这是同事给我介绍的一款芯片,据他说 demo板效果很好

网友:
这个要求不是用一个DC-DC芯片就能搞定的,车上的环境很复杂,尤其是点火和熄火时的浪涌可以达到几百伏特;所以,做得好的,在2596前面应该有的保护电路,当然成本会高些。前级的保护电路,网上应该可以搜索到,LZ可以找找看!
我们目前用得多的是MPS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