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HF900M RFID技术

楼主(2012-02-25):
有没有搞这个的,问下其中的射频天线有很多学问吗?

网友:
天线 可以直接买 自己搞需要强大的射频及天线设计研发能力

网友(2012-03-26):
UHF频段的读写器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天线要调谐,要阻抗匹配,不然根本没办法用
另外就是要设置功放线路,检波电路等
建议买模块做吧,自己DIY比较困难

网友:
UHF RFID 读写器有很多专用集成芯片,大家所做的工作无非就是按照原厂的 DEMO 添加自己需要的功能而已。常用的芯片有austriamicrosystems公司的AS3990/3991/3992,Impinj公司的R1000/R2000,PHYCHIP公司的PR9000。天线设计需要用到电磁场理论,并且需要有网络分析仪进行调试,比较复杂,建议在市场上购买成熟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