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HT1623程序哪不对?CS,DATA,WR都有波形,但是液晶不显示

楼主(2012-02-25):
#include "STC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_Nop() _nop_()
#define SYSDIS  0X00           //  关振系统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define SYSEN   0X01           // 打开系统振荡器
#define LCDON   0X03           //  打开LCD偏压
#define RC256   0X18           // 内部时钟
#define WDTDIS  0X05        //  禁止看门狗
#define TONE4K  0X40
sbit HT1623_DAT=P0^1;         //HT1623数据引脚
sbit HT1623_CS=P0^3;    //HT1623使能引脚
sbit HT1623_WR=P0^0;    //HT1623时钟引脚
sbit led = P3^6;
unsigned char ttt=0;
uchar code Ht1623Tab[]={0x55,0x32,0x15,0x68,0x87,0x43,0x4,0x4,0x5,0x7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Ht1623Tab[]={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eb,0x00};
//uchar code Ht1623Ta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65;j++);

}
void wr_cmd_bit(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
if(Data&0x80)
HT1623_DAT=1;
else
HT1623_DAT=0;
HT1623_WR=0;
_Nop();
_Nop();
HT1623_WR=1;
Data <<= 1;
}
}
/******************************************************
写数据函数,cnt为传送数据位数,数据传送为低位在前
*******************************************************/
void wr_bit(uchar Data,uchar cnt)
{
        uchar i;
        for(i=0;i<cnt;i++)
        {
if (Data& 0x01)
HT1623_DAT=1;
else
HT1623_DAT=0;
HT1623_WR=0;
_Nop();
_Nop();
_Nop();
_Nop();
HT1623_WR=1;
Data >>= 1;
        }
}

/********************************************************
HT1623命令写入函数
********************************************************/
void wr_cmd(uchar Cmd)
{
        HT1623_CS=0;
        _Nop();
        wr_cmd_bit(0x80,3);        //写入命令标志100
        wr_cmd_bit(Cmd,9);         //写入命令数据
        HT1623_CS=1;
        _Nop();
}

/********************************************************
HT1623在指定地址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wr_byte(uchar Addr,uchar Data)
{
        HT1623_CS=0;
        wr_cmd_bit(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wr_cmd_bit(Addr<<1,7);        //写入地址数据
        wr_bit(Data,4);        //写入数据
        HT1623_CS=1;
        _Nop();
}

/********************************************************
HT1623连续写入方式函数
********************************************************/
void wr_all(uchar Addr,uchar *p,uchar cnt)
{
        uchar i;
        HT1623_CS=0;
        wr_bit(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wr_bit(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
        for(i=0;i<cnt;i++)
        {
                wr_bit(*p,8);        //写入数据
                p++;
        }
        HT1623_CS=1;
        _Nop();
}

/********************************************************
功能描述: HT1623初始化
********************************************************/
void Ht1623_Init(void)
{
        HT1623_CS=1;
//        HT1623_WR=1;
//        HT1623_DAT=1;
        delay(2000);              //延时使LCD工作电压稳定
        wr_cmd(RC256);            //使用内部振荡器
        wr_cmd(SYSDIS);
        wr_cmd(WDTDIS);
        wr_cmd(SYSEN);
        wr_cmd(LCDON);
        wr_cmd(TONE4K);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MOD = 0x11;
        TH0 = 0XFc;
        TL0=0X33;
        ttt++;
        if(ttt>=200)
        {
                ttt=0;
                led=!led;
        }
        wr_all(0,Ht1623Tab,48);//清除1623寄存器数据,暨清屏

}

void main()
{
//        uchar i,j,t;
        Ht1623_Init();     //上电初始化LCD
        EA = 1;
    ET0 = 1;
    TR0 = 1;
        delay(1000);        //延时一段时间
        P0M1=0X00;
        P0M0=0X00;
        P3M1=0X00;
        P3M0=0Xff;

        while(1)
        {

          wr_all(0,Ht1623Tab,48);
        }
}

楼主:
程序是参考论坛1621的,但是屏幕不刷新,只是固定显示几个点

网友(2012-05-14):
你的液晶点起来了吗? 我也遇到问题了,刷新屏幕能成功但是显示的字很淡 从正面根本看不见,得侧着看才能看见。我得液晶是5V的VLCD原来通过560电阻接VDD(+5V)后来短接也没效果。 看HT1623的偏压是1/4 那偏压后的电压岂不是1.25V了?  头一次用液晶真搞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