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单片机产生PWM控制PT4115恒流LED驱动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2-02-25):
如题,我拿一块液晶来显示相关信息,在PT4115的输出端没加LED时,液晶显示正常,但是一旦把LED(功率3W)接上,液晶就不显示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2012-07-19):
不是很清楚你的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
电源功率够吗?是否已产生很大的压降?贴上电路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