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档示波器/频谱仪/? 选型

楼主(2012-02-25):
公司想买一台示波器/频谱仪/或其他设备?,主要是做 WiFi/蓝牙/Zigbee等 2.4G及以下的无线协议应用层的调试和分析,但不知道选哪家的什么型号的设备,总预算不超过20万,也不知道够不够.我在想是不是租赁比较好.

网友:
先借用试用看合适再付钱,

楼主:
先借用试用看合适再付钱,
======================
谢谢指导,关键是从来没有买过更没有用过这类设备,跟谁借用试用?示波器厂家?一般能试用多长时间?

网友:
先找供应商过来,告诉他你的需求,他们会帮你选型,然后就知道怎么选了,选好了也可以要求试用,不懂的就问,基本功能很快就会用了.
要好点的选Agilent或Rohde & Schwarz的.

网友:
应该选频谱仪,预算多再选台网络分析仪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先跟供应商提要求,有什么结果也会在这里继续向大家请教.

网友(2013-05-17):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先跟供应商提要求,有什么结果也会在这里继续向大家请教.

哥们儿,不知道你频谱仪最后买的那款?我跟你需求相同,也在迷茫中,能不能在线交流下,qq1765776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