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单片机驱动Mosfet

楼主(2012-02-25):
请大家帮忙看看DC FAN控制电路
5V单片机驱动12V风扇
这个是否可行 大家有成熟的方案交流吗

网友:
用N MOS要简单些吧

网友:
如果控制信号是PWM,这个电路不合适。
如果是直流信号,还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控制信号是pwm,这个电路不合适。
如果是直流信号,还可以的。

用的是50HZ左右的频率

网友:
Q6这部分改用推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