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 显示烧写nand成功能说明所有晶振都正常起振啦吗?

楼主(2012-02-25):
手头一个别人丢给的6410核心板好坏不是很确定,自己做了底板,基本都是按SMDK来搞的
但是SD启动不了,改用jtag烧写uboot,显示成功了,可是串口没有东西输出
由于没有示波器,量晶振电压的话似乎没有电源电压一半,想问一下能烧写nand可以说明这块核心板没有残吗?能说明晶振都ok吗?(核心板有4个晶振呢)

楼主:
又烧了一次uboot 115200用串口调试助手看不断有显示收到东西,但是没有任何文字显示

又烧了友善之臂的superboot ,因为都是照着SMDK搞的、结果一样有收到东西但没显示

网友:
把波特率一个一个试下,总有一个合适的能正常显示,如果不知道主板波特率的话,或者把RXD TXD交叉试下!!

网友:
楼主id已死,重头来过
基本上一个个试过了,uboot里面设定的就是115200的
今天用ldo换了开关电源,问题依旧没解决
怀疑uboot没真正烧成功

网友:
我把接到max3232的txd和rxd都悬空还是不断的有接收到数据,即在悬空状态下被判断为有跳变。
这样说明烧了nand以后串口的两个脚都还是高阻状态,估计是片上外设没跑起来?至少应该可以确定不是波特率的问题了
很可能是时钟没起振,但我手头又没有示波器,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