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一个自用的示波器,请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12-02-26):
我的需求是
1、能看晶振是否有起振(48M以下),目前大多数usb示波器声称模拟信号带宽1-3M,不需要很高精度,能判断是否起振就好,有经验的请说说一般要多大的带宽可以看出正常起振?只是偶尔用
2、能看开关电源输出,抓得到毛刺,有一定的保护功能。
3、带有存储、逻辑分析功能
4、价格在200-360左右

我大致看了以下淘宝
usbee AX pro完整版 -198(3M模拟带宽)
usbee DX           -278(似乎没有说,难道也是3M?谁能说说AX和DX除了通道数量不同有什么区别?)
包邮 带宽20M 虚拟示波器 双通道USB示波器 带双探头中文软件 -350(我不是广告啊~)

这些有人买过说说看能满足我的需求吗?或者是配置高了?

网友:
能看晶振是否有起振(48M以下)

光这个要求,价格在200-360左右 是搞不定的,亲。

网友:
建议带你的板子到电子城实际试用看效果再买

网友:
楼主id已死,默哀
我还是有空去旧货市场碰碰运气吧
最近运气实在不好

网友:
买个二手模拟的吧,如果不追求便携的话

网友(2012-05-04):
1-3M的带宽测48M的东西?测不到的,相反的还行,你要测48M的,至少要用100M的示波器吧

网友:
50m示波器可以看有没有起振,但还要带逻辑仪功能,没有个万把是弄不下来了。

网友:
用声卡示波器的下采样电路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成本比你说的低很多

网友:
只要看是不是起振,不用多高的频率的,万用表都可以干的事情,只是后面那个看毛剌的比较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