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单片机的PCA功能能不能当DAC用?

楼主(2012-02-26):
C8051单片机的PCA功能能不能当DAC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直接当dac吧,pwm输出滤波后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RC常熟选择要和你的电路匹配,不然不是纹波大就是响应慢,可以用有源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