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灯控制板爆了,拆开看着就像AC-DC,不敢修,直接用直流可以吗?

楼主(2012-02-26):
控制板图片,看着就像个低成本的AC-DC,好像两个电阻爆了

1 (原文件名:照片 012.jpg)

说明书:

2 (原文件名:照片 011.jpg)

11W节能灯

3 (原文件名:照片 013.jpg)

没搞过开关电源,不敢修,想直接用直流电源适配器代替这个控制板,比如说12V1A输出的,节能灯11W,可以吗?
问题比较白菜,请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说明书还留着呢? 太强了,俺一般开箱就扔了

网友:
不值得修

网友:
不太了解,这个是荧光灯管么?是像led一样可以恒流驱动的么?
你可以拿个实验电源试一试。

网友:
那块板是电子镇流器,,,要想用直流电源启动灯管,,,起码300伏,,,但启动完后,,,百来伏就可以啦,,,,,,,,,,你的这个灯管是四针的还是两针的,,四针的话测量一下灯管有没有烧断灯丝先,,,,,,修这种镇流器没有难度,,对管电阻换了,,测一下那个主电解,,和整流桥...

网友:
这种电子镇流器很多,淘宝上也就几元到十几元一块,不值得修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懂得话就不要修了,这个比电源还难修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值得修,基本两个3三极管和周围电阻全坏了

网友:
修这个有时候会放炮

网友:
明明就是镇流器嘛 8快钱就能买一个

楼主:
谢谢几位大哥,现在知道这个叫镇流器了,图纸网上都有,但是修起来比较危险,也不折腾了,淘宝上大把大把卖的,买两个回来,一个替换上,一个备用,呵呵。

网友:
修这个 还不如搞个 LED 灯

网友:
13003和两个限流电阻挂了

网友:
换个10W的镇流器
看看你的灯管的功率,换个对应的电子镇流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