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猛士,自制了一台电子显微镜

楼主(2012-02-26):
为了防止显微镜的真空泵过热,Krasnow使用了先前自制的液氮发生器。

Ben Krasnow制作了各种各样的奇怪玩意,比如把空调改装成了液氮发生器。把商用灭火器改装用来冰镇啤酒。现在,这个28岁的工程师想挑战最难的DIY之一:自制扫描电子显微镜(SEM)。

实验室要配置一台高端的SEM需要25万美刀,而Krasnow调查得知目前没有人成功自制过。他首先花了一些时间自学了电镜的物理原理,随后在eBay购入了一些便宜的组件。剩下那些买不到的组件他全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典型的SEM工作机理如下:对样品发射电子流,根据电子的衍射来转换成图片信号。

显微镜下的金项链

100小时+$1500=扫描电子显微镜

楼主:
项目主页 http://benkrasnow.blogspot.com/2011/03/diy-scanning-electron-microscope.html

网友:
大师级  100小时+$1500=扫描电子显微镜

网友:
难道是原子?不太象呀

网友:
不知道能达到什么精度,,下一步就是做电子对撞机了吧,然后就玩黑洞啊我靠,这才是骨灰diy。。。

网友:
貌似以前还有牛人自制隧道扫描显微镜的,直接看原子。

网友A:
我们缺的是一个开放的教育,一个后花园,和一个社会的认同

网友:
无放大倍数

网友:
图1就是个单色显示器而已,哪有什么显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能达到什么精度,,下一步就是做电子对撞机了吧,然后就玩黑洞啊我靠,这才是骨灰diy。。。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图1就是个单色显示器而已,哪有什么显微

明显是个模拟示波器啦……

网友(2012-04-06):
这才是真正的DIY牛人!

网友:
兴趣激发动力啊

网友E(2013-08-29):
这家伙 怎么会有28岁?

网友:
牛A与牛C中间的那位,几百万人民币的东东,就这么DIY出来了

网友:
看着像乔布斯的顶起

网友:
显微镜下的金项链.
....
金项链.....
这个能出图就是高手.至于放大倍数就不说了.

网友:
这个还没有放大功能

网友:
电子显微镜好像可以看到分子或者原子级的东西,他做的这个好象没有多少放大倍数。

网友:
部门貌似有台已经淘汰不能用的电镜,跟这个类似。

网友:
真是屌爆了。

网友:
真的很猛。

网友:
这位猛士值得称赞!
不知道分辨率和放大倍数这两个关键性的指标如何。

网友:
上世纪七十年代国产台式扫描电子显微镜
老照片翻拍

网友:
看不明白啊,什么什么啊

网友:
兴趣,很广啊,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F(2013-10-29):
电子显微镜 就是在光学显微镜后面加一个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缺的是一个开放的教育,一个后花园,和一个社会的认同

还缺一个车库

网友:
真的是牛B大神!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子显微镜 就是在光学显微镜后面加一个摄像头?

由于光学显微镜受光的干涉现象的影响,分辨率有限,人们认识到波长越短分辨率越高,因此人们设计出使用波长更短的“光线”(电子束)做显微镜,这样的显微镜称作电子显微镜。有效放大率可达百万倍,可观察到原子级别。
电子显微镜由这几部分组成、光源(电子束)、聚焦系统(电磁)、成像系统和真空系统。
光线透过样品成像方式被称为透射电镜。可对样品内部成像。
观察样品表面反射的光线方式成像的被称为扫描电镜。可观察样品表面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由于光学显微镜受光的干涉现象的影响,分辨率有限,人们认识到波长越短分辨率越高,因此人们设计出使用波 ...

太高深了,高级玩家。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图1就是个单色显示器而已,哪有什么显微
------------------------------------- ...

虽然你是大师,在坛子里向你学习了许多,因以前工作从事这方面,我就多说几句,卖弄一下
扫描电镜是利用电磁场控制聚焦的电子束像示波器一样扫描样品,通过收集样品反射的电子而成像,所以扫描电镜最简单的成像办法就是使用与扫描样品电子束行场同步的示波管显示。

网友:
没看到效果呀

网友(2013-12-16):
不知道里边的东西在中国能不能花钱买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虽然你是大师,在坛子里向你学习了许多,因以前工作从事这方面,我就多说几句,卖弄一下
扫描电镜是利用 ...

很感兴趣啊, 求详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很感兴趣啊, 求详细

要多详细,也想自制吗?难度真的挺大的!
真空、高压加速、电磁聚焦、难度都挺大的。

网友I(2020-02-10):
引用 网友G:
要多详细,也想自制吗?难度真的挺大的!
真空、高压加速、电磁聚焦、难度都挺大的。 ...

显像管就是高压加速,电磁聚焦。

电镜是要把观察物和整套系统都放置于真空环境中!

对真空条件有那些要求?

网友:
这玩意儿能出套件不?很感兴趣的说

网友:
老式的玻璃壳电视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显像管就是高压加速,电磁聚焦。

电镜是要把观察物和整套系统都放置于真空环境中!

我也好奇这个,是不是 标本也要处于真空中呢。

网友:
牛逼的人随随便便就能扔出王炸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好奇这个,是不是 标本也要处于真空中呢。

应该是整体都处于真空中,电子才能运动!

但是真空环境怎么观察生物和细胞呢?

网友:
牛逼的人随随便便就能扔出王炸   +1

网友:
看这个贴才知道原来电子显微镜是这么玩的

网友:
30岁了,看他照片,感觉比他小好多岁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显像管就是高压加速,电磁聚焦。

电镜是要把观察物和整套系统都放置于真空环境中!

真空度的要求挺高,至少三级真空泵,最后一级好像叫离子扩散泵,不从事这个工作时间太久了,现在也不很清楚。
真空度的要求比显像管高多了,与电压有很大的关系,透射一般至少要达到40KV把,扫描要求低一些。
被观察物要在真空里,是通过真空阀把腔体分割成很多部分,换取样品时,仅仅样品室重新抽真空。
电镜是 一项系统工程,就样品制备而言也很复杂。

网友:
好牛X,膜拜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空度的要求挺高,至少三级真空泵,最后一级好像叫离子扩散泵,不从事这个工作时间太久了,现在也不很清 ...

样品也要处于真空中吗? 那样品如果是 病毒这些生物 真空下不是坏掉了

网友G:
要在真空中。
网上真实的新冠病毒电镜照片就是醋酸铀的负染色透射照片,病毒结构特简单,不用担心被毁坏,醋酸铀是重金属,染色的同时也进行了固定,没有病毒还能活着。
细胞样品要做超薄切片,为了切片,一般用树脂包埋,之前先要用重金属固定,只记得用锇的化合物,然后脱水,就是要尽量保持样品的原始形态。
这位猛士自制的是扫描电镜,用来观察金属很方便,样品不用处理,直接看就行。
而且扫描电镜有个好处就是电子束打在样品上,会激发样品表面元素的特征谱线,信号稍做分析就可得到样品表面元素的构成,可以做首饰表面成分鉴定,几分钟就可以拿到定量的鉴定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在真空中。
网上真实的新冠病毒电镜照片就是醋酸铀的负染色透射照片,病毒结构特简单,不用担心被毁坏, ...

请教这种真空泵可以吗?

网友:
https://b23.tv/av4304460

这里有讲解视频

网友:
还看过一个德国人自制电子管,从吹玻璃开始

网友:
“这个28岁的工程师想挑战最难的DIY之一”,再看看他光洁的额头,容易得到:能力=a*年龄+b*掉的头发^2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家伙 怎么会有28岁?

头都秃了

网友:
在某馆看过他的视频,扫描隧道显微镜可是上过物理课本的高端货呀,这都可以diy,yuanzidan之日可望

网友:
牛叉diy牛叉diy牛叉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