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34063产生负压 图中电感改放在什么位置?有何区别?

楼主(2012-02-26):
请教MC34063产生负压  图中电感改放在什么位置?有何区别?
放在上边好还是下边好?还是一样?

我试了下波纹还可以,在50mV以内,

网友:
把负载考虑进去,一个电感在前,一个电感在后,滤波的效果应该不一样;

网友:
肯定要在下面啦,上面是地啊.参考点来的.

网友:
在下面好点

网友:
肯定在下面,
如果放上面,你想一下负载电流从负->地,根本不经过你的电感
如果你的负载是直接接在C6两端,那么你的电路不用共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