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电路中运放电路的用法不是很明白,兄弟们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2-02-26):
这是一个电源产品的电流检测部分,U2和R2构成一个高端电流检测电路将电流转换为电压输出,U1A和U1B构成电压跟随器,跟随器的输出电压分为两路一路进入单片机进行AD转换,另一路送到Q2构成的过流检测电路。
现在对这个电路有点不明白的地方时,U1A和U1B的用法不太理解,不知道这样用有什么好处, C2和R9在这里有什么用处呢。

楼主:
另外三极管构成的过流保护电路电流的截止点能够精确么?注:Q2集电极信号是连接到单片机的IO口,检测电平

楼主:
顶一下 不会没有人知道吧,

网友:
没看出来U1A、B构成的跟随器有什么优点。

似乎和减小失调的电路相似,但明显不一样。

这种三极管构成的比较电路转折特性一般,不知具体需求,没法说。。

关注~~

楼主:
这个电路的0点电流要求准确,也就是说单片机通过AD检测到电流为0的时候,需要关断电源的输出。跟这个有关系 么?

楼主:
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C2、R9的作用不大,有C2和R9的电路,信号的幅度更接近0,如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看出来u1a、b构成的跟随器有什么优点。
似乎和减小失调的电路相似,但明显不一样。
这种三极管构成的比较电路转折特性一般,不知具体需求,没法说。。
关注~~

花生能不能上一个减少失调的电路呢?今天琢磨了一下午,觉得这个电路还是为了降低LM358的失调的,也就是让输出尽量能接近0。

网友(2012-04-01):
不太懂  等待高手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