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比LM336要好的基准二极管。

楼主(2012-02-26):
需要用到基准二极管,得到一个相对于电源正极的基准电压。如图:OP07输出9.5V。

但是LM336的精度太差,有时是2.49V,需要精度高一些的,0.1%左右,就是2.5mV偏差,比如2.5025V。如果能有1.25V的精度高的基准二极管就更好了。
电路结构不能改了,不然就把12V那里正负对调一下也就好做了。所以只能是基准二极管

楼主:
自己找到一个LT1004-1.2,正负4mv的偏差还不错。谁有跟好的推荐吗?

网友:
一定要用基准二极管吗?你的电路有问题,输出跟12V一起波动

楼主:
lm385
LT1004-1.2
LM4040/4041
LT1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