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解决下个内存泄漏问题

楼主(2012-02-26):
该献的血还是要献的。你不献他不献。难道让我去献? --- 出自坛友:lovejp1981

楼主:
/* The cJSON structure: */
typedef struct cJSON {
        struct cJSON *next,*prev;        /* next/prev allow you to walk array/object chains. Alternatively, use GetArraySize/GetArrayItem/GetObjectItem */
        struct cJSON *child;                /* An array or object item will have a child pointer pointing to a chain of the items in the array/object. */

        int type;                                        /* The type of the item, as above. */

        char *valuestring;                        /* The item's string, if type==cJSON_String */
        int valueint;                                /* The item's number, if type==cJSON_Number */
        double valuedouble;                        /* The item's number, if type==cJSON_Number */

        char *string;                                /* The item's name string, if this item is the child of, or is in the list of subitems of an object. */
} cJSON;

static void *(*cJSON_malloc)(rt_size_t sz) = rt_malloc;
static void (*cJSON_free)(void *ptr) = rt_free;
/* Internal constructor. */
static cJSON *cJSON_New_Item()
{
        cJSON* node = (cJSON*)cJSON_malloc(sizeof(cJSON));
        if (node) memset(node,0,sizeof(cJSON));
        return node;
}

/* Delete a cJSON structure. */
void cJSON_Delete(cJSON *c)
{
        cJSON *next;
        while (c)
        {
                next=c->next;
                if (!(c->type&cJSON_IsReference) && c->child) cJSON_Delete(c->child);

                if (!(c->type&cJSON_IsReference) && c->valuestring) cJSON_free(c->valuestring);
                if (c->string) cJSON_free(c->string);
                cJSON_free(c);
                c=next;
        }
}

楼主:
就是 一个任务。 申请内存,使用内存,然后删除内存。但是删除的不是很完全。请教高手提一个删除JSON 结构体 内存的方法

网友(2014-08-02):
引用 楼主:
就是 一个任务。 申请内存,使用内存,然后删除内存。但是删除的不是很完全。请教高手提一个删除JSON 结构 ...

源码是没有问题的,在使用cJSON_PrintUnformatted及cJSON_Print之后,一定要将其返回的对象进行free,因为print的过程中会开辟内存,我的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