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T单片机延时问题

楼主(2012-02-26):
最近在用stc12c5a60s2这块单片机。。。加了他们公司的头文件和cdb补丁文件以后用以前12t下的延时函数调试了下。。延时时间为什么没有变化。。照理说应该变短的说。求解释啊!!。。

网友:
如果想用delay延时,可以单片机小精灵1.3,支持STC 1T系列delay延时计算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1701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小精灵&bbs_id=1006###

网友:
调试测试的时间不对,是软件的问题。
软件还是按照C51的执行代码周期计算的。

我是新手,也没有做过具体的精确延时,是不是可以通过keil 51软件调试的时候查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然后根据STC各语句的运行周期来计算延时???

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也没有做过具体的精确延时,是不是可以通过keil 51软件调试的时候查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然后根据stc各语句的运行周期来计算延时???
对吗??

如果不想这么麻烦,用TKStudio,你无悔的的选择。

网友:
定时器有个辅助寄存器 AUXR 对它操作后才能使用1T定时器,不看文档吧。(同样是新手我也不爱看,但中文还是要看玩的)

网友:
示波器卡一下最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也没有做过具体的精确延时,是不是可以通过keil 51软件调试的时候查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然后根据stc各语句的运行周期来计算延时???
对吗??

如果不想这么麻烦,用tkstudio,你无悔的的选择。

这个是周立功的IDE??好用吗?有些什么特点呢?

网友:
AUXR|=0X80; //T0x12:定时器速度控制位.。1T 普通51的12倍

网友:
我也是用的那个软件  呵呵  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auxr|=0x80; //t0x12:定时器速度控制位.。1t 普通51的12倍

今天特意去看了一下手册,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位,用于控制定时器速度。

但是对于普通的延时语句肯定不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定义 auxr|=0x80 延迟函数时间会变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z) //24M IT模式 大约1ms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2400;y>0;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