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上的电源在发动机点火后是14V左右的吧?需要DCDC给12V供电的设备不?

楼主(2012-02-26):
电流1A左右,需要不需要进行DCDC?哪位大侠推荐个解决方案啊?

网友:
问题是你设备需不需要稳压,如果需要,找个12V DC-DC,一般输入都是9-18V。

买金升阳或者汇众的模块大概50块钱以上

另外最好考虑下汽车点火瞬间(低于9V)你的设备怎么工作。

网友:
点火瞬间压降很大,估计你的设备需要重启,或者启用一个备用电池供电。

网友:
其实标准的小车车用设备的输入电压是13.8V,比如车载电台。

楼主:
那改用太阳能用的那种先升压,再降压的方式可以不呢?

网友:
汽车用的ECU中DC-DC的不太多。大部分还是LDO。

电源如何处理和你的控制器的类型,工作类别有关系。

详细的描述一下你的系统,这样便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