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SSD1289显示和OV7670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2-26):
最近一直在弄OV7670驱动程序,出现了一些让我很困惑的问题,想请教大家

矩形变成了这样 (原文件名:02.jpg)

我用取模软件画了个320*240的宽度是一个像素的矩形,这样就应该正好能点亮液晶屏的四个边,但实际效果却是上图这样,放大后(如下图)发现只两边有,而且线条的宽度变成了两个像素,也就是写的时候数据错位了。我检查了一下图像的取模,是正常的;又检查了SSD1289液晶的初始地址的设置,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妥,这是为什么呢?

放大,看到两条线重叠 (原文件名:03.jpg)

OV7670拍摄 (原文件名:00.jpg)

OV7670拍摄出来的图像有明显的断层,颜色也不正常,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OV7670测试图案,8色条 (原文件名:01.jpg)

这是OV7670输出的测试图案,8彩色条,是正常的颜色吗?
下面有完整的代码,求助各位大虾

网友(2012-03-31):
很明显
50%概率为初始化异常!不是按QVGA分辨率输出的
50%概率为采集图象数据部分处理错误

网友A:
现在我的显示屏也是输出的彩条颜色不正常,并且还是移动的

网友:
查一下屏的初始化問題,一般這種屏可能驅動設置成65K色,而不是該有的256K色

网友(2012-05-22):
顶顶,也出现相同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的显示屏也是输出的彩条颜色不正常,并且还是移动的

最后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后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怎么解决的??

应该是行场同步信号没有处理好,换个想发重新写了一次代码就好了!!

网友B(2012-07-10):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行场同步信号没有处理好,换个想发重新写了一次代码就好了!!

谢谢,我彩条也正常了,但是单片机速度跟不上,打算换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行场同步信号没有处理好,换个想发重新写了一次代码就好了!!

请教一下,你行场同步信号如何处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彩条也正常了,但是单片机速度跟不上,打算换方案了

朋友,彩条颜色不正常是什么原因啊?求解释

网友(2012-08-17):
引用 网友C:
朋友,彩条颜色不正常是什么原因啊?求解释

数据输出的数据为跟显示的数据位不对口,就会出现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