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7226 双极性输出 DA无法输出-5V~+5V

楼主(2012-02-26):
RT:看数据手册连接的,供电电源VDD是12V,把VSS跟AGND连起来,DA输出极限是-4.43V~+4.25V,但是稳压芯片发烫厉害。把AGND接地,DA输出值-0.97V~+3.68V.
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才导致TLC7726 DA无法输出-5V~+5V。

TLC7226双极性输出 (原文件名:TLC7226.jpg)

网友:
上个手册来看看

楼主:
还是没调通。。。

楼主:
没人回吗?自己顶顶~~

楼主:
这几天重新换了-5V输入,用A1205S-1W产生-5V,DA输出就正常了。之前用MC34063产生-5V,一直不行。。。
等有时间再好好搞搞MC34063

网友(2017-04-01):
引用 楼主:
这几天重新换了-5V输入,用A1205S-1W产生-5V,DA输出就正常了。之前用MC34063产生-5V,一直不行。。。
等有 ...

楼主不知最后是否有找到问题关键
我现在也用到它,接上-5V后,7226发烫,我还输不出负压,只能0~5左右。也不知是哪个地方发生了问题。郁闷得很。

网友:
当VSS/AGND/DGND接一起到0V时,OUT端可以正常输出0~5V电压。
但VSS/AGND与DGND分开接一起到-5V时,会产生大电流,无法正常输出。
不知其他朋友有碰到过这种类似的问题么,不知为什么。先谢谢!

网友:
不知会不会在某宝买到假货,再买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