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NEC下用minicube2仿真机连接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2-02-26):
仿真机下载已经测试过了是没问题的,但我用测试软件测试过,有一个NG
请看此贴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435064&bbs_id=3013

在IAR下调试出现以下问题

设置 (原文件名:3.jpg)

设置2 (原文件名:4.jpg)

点击仿真时提示

点击仿真时提示 (原文件名:5.jpg)

点确定后

提示 (原文件名:6.jpg)

点 ok 就有以下错误了

提示 (原文件名:7.jpg)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这个电路下载时是可以的,仿真就不行,真搞不懂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电路问题?
就是仿真的那部分电路.
烧录的电路和仿真电路不同,当然也可以两者用一个电路.
所以可以下载不代表一定能仿真,你这个现象,感觉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2012-06-14):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 我也出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2-08-03):
兄弟怎么解决啊。。。。。。。。我跟你一样啊,我都按文件设置了预留空间及中断啊

楼主:
我也忘了怎么解决的了,后来没用上这个芯片。好像是在设置里再设置一下哪里就可以了!!

网友:
no response  一般是电路,硬件的问题啦。。

网友:
查一查 你的硬件:
1、供电
2、复位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