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M虚拟机下安装redhat linux9.0 根口令设置不正确~~~~~

楼主(2012-02-26):
在VM8.0下安装REDHAT linux9.0时 到设置根口令时,在设置根口令时,输入5位提示根口令太短,
输入第6位的时候又提示根口令不匹配。真是搞不明白,

楼主:
回复 楼主:

怎么没高手来解答一下了,小弟是初学linux,望各位大侠不吝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不清楚为啥这样……如果可以选择的话,还是用新一些的linux发行版吧,slackware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