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把12V变5v/1.5A给播放器用,用TD1583做的开关电源噪音非常大, 请问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2012-02-26):
看了一下TD1583的开关频率是380KHz,所以音频信号里的高频噪音非常明显, 基本可以说不能接受,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对电源进行处理消除这些噪音, 如果不行的话有没有其他的芯片能没有噪音的问题?

网友(2012-05-25):
LT1085不就行了

网友:
kis3R33 白菜价,应该不错的。

网友:
你能听到380KHz的声音?

网友:
听到估计是假的,但据说人能感觉到100KHz左右

网友:
这个频率怎么可能影响音频,低通滤波器随便就滤掉了……

LZ弄个好电源挂上,先排除掉“380kHz影响音频”这个逻辑吧。

网友:
开关电源在轻载时会工作在间歇模式,间歇工作的频率通常会落在音频段,这才是可听见的噪音来源,而且很难滤掉。
做个假负载把开关电源拉到连续模式吧。

网友:
所以以前有种说法,开关电源用在甲类功放比较合理,因为负载电流几乎恒定。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去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