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一个电阻触摸屏为两个系统提供触摸工作

楼主(2012-02-26):
问题:一个液晶屏,一个触摸屏(4线电阻式),液晶屏显示切换通过系统自动切换到为俩个不同主机显示,但是触摸屏只想用一个,怎么解决:

应用:汽车改装的时候,原车带显示屏和触摸屏,加装导航利用原车屏幕,但是原车的触摸屏只能为原车提供触摸信号,不想加装另外一个触摸屏,所以需哟解决一个触摸屏同时为两套系统工作,能否用简单的运放等原件,将电阻屏操作模拟到另外一套系统的输入上面去,前提是两套系统均为标准,不能更改设计等

网友:
看来我们是同行哦,提供一个思路给你:
在原车屏里加一个小电路板,板上使用低导通电阻 的模拟开关切换X+,X-,Y+,Y-,利用原车的方控或其他一个原车上的按键,在协议盒里检测这个键长按(具体多少秒自己定)时就发一个切换信号给切换电路,同时将显示和触措信号切换过来,这种功能实现,太简单不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我们不是同行,我是自己的车里面有这么一个改装,效果很差,很烦人!

你这种有个问题就是一定需要判断到底使用哪个系统,而我的系统里面并不能完全切换检测到使用哪个系统,所以用模拟开关的思路操作起来会带来不便利,等于在原来的操作上要不就需要增加一个按键切换触屏,要不就需要改变原来的按键习惯,按长时间等;

我就想做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不需要特别的操作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