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问我的PCF89C51程序写了选通道程序为什么还只有一个通道口有效?

楼主(2012-02-26):
proteus仿真地址:http://kuai.xunlei.com/d/LCMVXKQJRMPL
  {
     case 0: ISendByte(PCF8591,0x41);
             D[0]=IRcvByte(PCF8591)*2;  //ADC0 模数转换1
                         break;

         case 1: ISendByte(PCF8591,0x42);
             D[1]=IRcvByte(PCF8591)*2;  //ADC1  模数转换2
                         break;

         case 2: ISendByte(PCF8591,0x43);
             D[2]=IRcvByte(PCF8591)*2;  //ADC2        模数转换3
                         break;

         case 3: ISendByte(PCF8591,0x40);
             D[3]=IRcvByte(PCF8591)*2;  //ADC3   模数转换4
                         break;
已经写了通道的硬件地址为什么仿真的时候只能有一个通道值被读取 而且都是接线靠前的通道

楼主: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我同时接AN0和AN1模拟量输入 只能读一个通道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