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3.3V,3R33体积太大放不下,要求3.3V能输出1.5A电流,有什么DC-DC效率高的芯片呀?

楼主(2012-02-26):
5V转3.3V,3R33体积太大放不下,要求3.3V能输出1.5A电流,有什么DC-DC效率高的芯片呀?

2596在5V输入时效率太低了

网友:
觉得芯片大,可以选择QFN,BGA等封装的,集成了开关管的同步开关整流器。
觉得电感大,那就找高级电感或提升整流器的开关频率,降低对电感量的要求。

或者直接考虑Enpirion这种完全不考虑价格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lm1117

不懂不要乱出馊主意,LZ要求的是“1.5A电流,DC-DC,效率高”。

网友:
要减小体积,方法就是提高开关频率,这样电感的体积可以减下来,再就是同步整流,省掉续流肖特基二极管。
如果你有足够的$,用LTC3568吧,4MHz的同步整流DC-DC,电感可以用3mm×3mm尺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看起来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5V输入,3.3V输出,不知道效率有没有80%?

网友:
话说3R33上面的MP2307不也是SO-8封装么,怎么3R33放不下那MP1410就觉得不错呢?MP1410比MP2307还多一个肖特基呢。

网友:
AOZ1016
内置肖特基~~~

网友:
3R33放不下就拆开。。。顶多也就换个小点的电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得也是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3R33是19*20mm的,我要12*20mm的,3R33大了点,放不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3r33放不下就拆开。。。顶多也就换个小点的电感。

插开3R33,发现里面挺多东西的

网友:
哦,DCDC的话,参考看看,或者看看凌力尔特的http://www.linear.com.cn/designtools/software/demo_circuits.php
GS5810
5v转3.3v DC-DC电源模块 B0503M-1W
GS2953 3A
体积都不大

网友:
KIS-3R33在大电流下效率任何?有人测试过吗?
KIS-3R33在小电流100mA内的时候效率很低,特别是空载时候电流比较大(注意是空载不是关闭)
所以我对KIS-3R33在小电流应用很失望。
对KIW-3312S的效率更加失望,5V下没办法使用比KIS-3R33S还差劲.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LM29XX的吧,buck-switch,开关频率几百k,输出能到3A,效率也很高的

网友:
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真的更差吗?上次用过做实验,没仔细测量,感觉差不多呀。

网友:
MP1410很好,有关老工程师向我推荐的,用起来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