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4.0选型

楼主(2012-02-26):
这几天搜索了些资料,进行蓝牙4.0的选型。
有CC2540,芯片30左右;NRF8001;BCM20702;还有CSR1000.
不知道各种开发难度有多大,还有价格哪种更低?

网友:
啊,原来还有那么多家蓝牙芯片,我只知道CSR的,有专门的IDE bluelab,我了解的是CSR芯片内部有个处理器和射频模块,射频不用管,蓝牙的开发就是基于这款内部处理器的软件设计。一般CSR蓝牙模块都是两个芯片组成,有一片flash就是供烧写程序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我刚装好bluelab,CSR芯片通过什么东西下载程序呢?有专门下载器吗?
CC2540倒是有仿真器,和CC系列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NRF8001;BCM20702;还有CSR1000的价格分别是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436311&bbs_page_no=1&bbs_id=9999

你看看这个帖子,有并口下载器,tb有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nrf8001 样品15元,但开发工具要4000;CSR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SPI下载?笔记本是不是能用 SD卡的那个槽来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些蓝牙可以做无线鼠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只有支持4.0的蓝牙电脑才能用户,现在蓝牙好像分成了低功耗和标准两个方向,标准蓝牙较复杂,低功耗蓝牙协议简单。NORDIC的好像是低功耗蓝牙,如果做鼠标,只有电脑支持4.0低功耗标准才可以,听说水果公司的新产品会支持。
不知是否正确,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