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78L05输出电压仅4.4V左右

楼主(2012-02-26):
从taobao上买了20片78L05
空载下,输入9V,输出仅4.4V左右。换7805CV,一切正常。
请教各位专家,是啥原因,谢谢

网友:
输出接负载或负载电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接负载或负载电容试试

输出有一个470u的滤波电容了。

网友:
买到假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买到假的了。

我也强烈这么怀疑。。。

网友:
78L05和7805引脚顺序是不一样的,确认下

网友:
是了,看有没接错

网友:
7805   1入2地3出
78L05  1出2地3入

正好相反,你没接错?

楼主:
按照这个图片的接法呀,是否有错啊。

网友:
把前、后电容全拔了,测下吧。

楼主:
都拔了,也试了。都加上也试了。

现在就差输入换个电源了。目前输入是采用LM317的可调电源调整到9V,会不会这个有影响。
我把78L05换成7805CV就一切正常啊。

邪门了~

网友:
估计是假货,次品,接地端连接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
8楼的图没标是 Top View 还是 Bottom View
LZ 再仔细查下管脚是否接对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8楼的图没标是 top view 还是 bottom view
lz 再仔细查下管脚是否接对了吧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是按照Bottom View 来看的。貌似这个图才是正确的

楼主:
晚上回去试试,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