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感感值小反而额定电流大了?

楼主(2012-02-27):
为什么电感感值小反而额定电流大了?

网友:
同样的磁芯,圈数少可以用更粗的线承受更大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电感来做能量转移 如果我想能量转移快些 是不是应该选用感值小点的电感?

网友:
电感值和额定电流有关系么?

开关电源?先规划好频率和最大电流吧。

网友:
导线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