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R BC04 蓝牙模块的一点小经验

楼主(2012-02-27):
前两天看某网友搞了个无线ISP for AVR,手头也有几个蓝牙模块,于是试着用,从没玩过蓝牙程序,摸了一个星期,终于人品爆发,连上了PC和手机。

这里分享一下经验。

网上的基本都是卖模块和说明书的,没有下到怎么编程的,可能主要是CSR封装的厉害,编程是傻瓜化的,只要有板子,很容易被抄。我也不想深入研究,只想用起来。

首先本坛网友用的BC06的版本,我的板子是支持的是语音,电话拨号,电话本传输等等,所以UART不能用,只好下载BLUELAB看程序,他的例程里面有个SPP的,我下载到两个模块中可以对联,并且串口直通,就是相当于把UART无线了。

经验1:SPP是基于RFCOMM的,虚拟串口,下载这个程序后相当于你买了一对RF模块,自己去写自己的MCU程序区别,蓝牙不用初始化,TX,RX连接正确就行了。
经验2:我用的是并口转SPI,记得在debug>>TRANSPORT里面选择一下,有些例程用的是USB,这样编译会通不过。BLUELAB搞笑的是缺省条件下,如果硬件没有连接,连个编译都不会做,就是说没有最终下载文件生成。

打这么多字,先发布保存一下。。。。

楼主:
经验3:并口转SPI,就像我们的简单的并口转ISP,找个25PIN头连几根线就行,我的电脑打印口本身就是3.3V,就没用HC244,那个RESET脚不要用。

LPT TO SPIourdev_722612SKZUNS.pdf(文件大小:228K) (原文件名:AN019.pdf)

使用244 (原文件名:lvc244.jpg)

楼主:
经验4:Bluelab我用的4.1的,里面的例程很丰富。有些简单的介绍如何编程。

楼主:
经验5:在Project>>properties里面有许多设置,把debug关掉,否则生成的文件下载后如果没有连接到PC编译环境,就会HOLD。他的debug输出是到编译环境的print channal窗口。 包括程序的printf输出都是那里。

关于连接手机和PC。我用了好几天,最后才解决,我是外行,希望有经验的高手介绍原因和更好的方法。

经验6:蓝牙适配器通常会在PC里面虚拟两个串口出来,手机应该也是。我下载SPP例程后连接PC没问题,就是模块不在连接状态,Debu发现它打开ACL后马上又关闭了。
CL_DM_ACL_OPENED_IND
CL_DM_ACL_CLOSED_IND
我是没时间去研究底层的,RFcomm也是一窍不通,我想应该是连接了一个串口后,PC又整了一个串口,这样就出错了。我想哪位大侠能解决一对多的连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等大侠出来说说。
我现在的办法是用IVT的驱动,不用免驱的。只选择一个COM,连接就OK了。

手机用了这个JAVA程序,某电子大学论坛下的,我的LG910,发送有问题,提示GB2312错误,如果用android,就又串口助手了。

蓝牙串口源码ourdev_722642FCP5L8.rar(文件大小:103K) (原文件名:蓝牙串口源码(eclipse wtk).rar)

楼主:
门外汉玩起来太辛苦,希望有业内的介绍些经验。

bluelab是用了OS,BC04板是BC417143的16位的RISC,48k RAM,8MBit的flash。+6db 2.4G RF,带宽可以是2到3M。底层的东西都写好了,蓝牙的好处是一切都成熟了。协议很复杂,但是懂了就方便很多,包括RF跳频,似乎是1600跳每秒。94个channal。

似乎剑桥这个方案就不需要你写程序,下载他的例程后,通过PSTOOL修改一些参数就行,就像产品贴牌。

网友:
好,有空也弄弄,我也买了这个

网友:
你进行的工作已经有一定深度了,我最近也在关注蓝牙,你上面提供的信息很有帮助啊。
bluelab里面带了很多pdf文档可以参考

楼主:
蓝牙技术详解(中文版).ourdev_722660HSJDEX.pdf(文件大小:8.33M) (原文件名:蓝牙技术详解(中文版).pdf)

网友:
有些下不了

楼主:
原例程spp_dev_b当连接断开时间超过1分钟,就需要按reset去重新搜索,我更改下面的代码,可以让其长期处于searching状态。
刚看了一下程序,他的状态机很有意思,方便调试分析。

    case SPP_DEV_INQUIRY_TIMEOUT_IND:
        DEBUG(("SPP_DEV_INQUIRY_TIMEOUT_IND\n"));
        switch(state)
        {
        case sppDevPairable:
            /* Inquiry mode timed out */
            ConnectionWriteScanEnable(hci_scan_enable_off);
            setSppState(sppDevReady);
            break;
        case sppDevConnected:
        case sppDevInitialising:
        case sppDevConnecting:
        case sppDevReady:
        default:
            unhandledSppState(state, id);
            break;
        }
        sppDevInquire(&theSppApp);
        /* added by GM 20120227 这里增加一行语句重新进入inquiry。bluelab似乎不支持双斜杠。 */
        break;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帖子,我下的那个JAVA似乎出自36楼。dingxmhan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4548071

网友:
mark.额 帖子太短,帖子太短。。

网友:
我也试了一下,感觉IDE做得不好

网友:
我们开发蓝牙产品都用的是SDK,我手上有CSR 的SDK2009  SDK2010和最新ADK1.1.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