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过来帮忙看下这个mos管驱动电机电路对不对,谢谢,内附无码大图!@#¥

楼主(2012-02-27):
不知道电路原理以及参数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望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电机是普通的直流电机,电流也就是1A左右,SSR是单片机控制端!!

网友:
24V 1A用继电器得了,MOSFET驱动电路不好就烧.

楼主:
回复 网友A:
24v 1a用继电器得了,mosfet驱动电路不好就烧.

谢谢哦,其实一开始我也是打算用继电器的,后来想到了用继电器的话就会引入了电磁干扰,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至少我觉得也有一点点的不稳定因素,而上面的图只是一部分,另外还有一些信号线的!!

网友:
mos驱动电压VGS太大,差不多是极限了.钳位二极管用快恢复的二极管。上下2个MOS驱动要留出死区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24v 1a用继电器得了,mosfet驱动电路不好就烧.

【2楼】danielmi 俊俊
谢谢哦,其实一开始我也是打算用继电器的,后来想到了用继电器的话就会引入了电磁干扰,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至少我觉得也有一点点的不稳定因素,而上面的图只是一部分,另外还有一些信号线的!!

如果你没有成熟的电路参考,需要调节死区时间,规避上下管同时导通,调节开关速度规避爬升下降功耗......示波器查吧
1A 24V也就24W的电机,有什么干扰,怕啥?你要正反转?

网友:
这个电路你要怎样实现正反转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已经有人在用的了,但我不是很懂,发上来让大家帮我分析下。

回复 网友B:

测了一下,导通时:Q4Vgs有24V,Q3的Vgs有12V,而我看到手册上写的是+-20V,不是很懂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否要加大R5、R6??

网友:
GS间的压差 一般最大就是20V 超个这个  就容易烧管了 你可以把24V先分下压 再接到G端 , R5 R6 选合适点 在GS之间接个抑制管
要不就用浮地的接法

网友:
这个电路的MOS管开关频率不能太高,GS之间没有泄放电荷的电路。

楼主:
先说说我的理解吧,望各位大侠指正一下:首先抛开光耦不说。S1按键没有按下时,Q2导通,那么mos管Q3的Vgs就应该等于0,Q3就不导通;而三极管Q1没有导通,mos管Q3没有导通,那么mos管Q4的Vgs应该也是为0,不导通,电机不工作,对吧??

当按下了S1按键,三极管Q2不导通,这时mos管Q3的Vgs实测有12V,就导通了。那么三极管Q1也导通,这时mos管Q4的Vgs也是为0啊,还是没有导通,但电机可以工作了。

按照我上面的理解,Q4也就一直都不导通,那有什么用啊??

至于那个死区的,我不知道怎么搞出来啊,我这个电路开关的频率非常低,也就开半天,关半天那样子,需要搞个死区吗??

由于小弟模电没有到家,望大侠来扫扫盲吧!!

图再贴一次,大家就不用上下翻了:

网友:
电路不对吧!你i这个需要正反转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路不对吧!你i这个需要正反转吗?

不需正反转,不需调速~~

网友:
Q2导通,电机停止,Q4应该是用来续流的,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换个大点的二极管即可。
Q2截止,电机动作
按键按下,电机动作
电机没有正反转控制,不存在什么死区控制

网友:
俺们看了半天也不知道Q4用来干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电路不对吧!你i这个需要正反转吗?
不需正反转,不需调速~~

建议你改为继电器控制好了

网友:
整的太复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俺们看了半天也不知道q4用来干啥...

回复 网友D:
q2导通,电机停止,q4应该是用来续流的,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换个大点的二极管即可。

一开始我也已经Q4是续流的,但是按照我在10楼的分析,Q4一直都不导通,怎么续流呢!!除非我在10楼说的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整的太复杂了。

是啊,搞个继电器就完事了。不过行内很多人用这个,我也不是很懂,发上来让大家分析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F:
整的太复杂了。
是啊,搞个继电器就完事了。不过行内很多人用这个,我也不是很懂,发上来让大家分析下!

继电器有时也不是很好用哦

我以前帮别人做了一个按摩椅,整个工作在磁场环境下,用继电器有问题啊

必须得用MOS管,,,不知道你用在哪呢

网友:
Q4 会续流么?

上管是PMOS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是游戏机退币器马达控制的!!

回复 网友H:

都是IRF2807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俺们看了半天也不知道q4用来干啥...
回复 网友D:
q2导通,电机停止,q4应该是用来续流的,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换个大点的二极管即可。
一开始我也已经q4是续流的,但是按照我在10楼的分析,q4一直都不导通,怎么续流呢!!除非我在10楼说的有问题!!!

q4的却是一直没导通,所以用在这里没必要。之所以说续流,你看看MOS管的内部结构。DS间应该有个二极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真厉害,DS之间是有一个二极管的!!

请问下大侠如果把Q4部分电路去掉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开始我也已经q4是续流的,但是按照我在10楼的分析,q4一直都不导通,怎么续流呢!!除非我在10楼说的有问题!!!

Q4 是用来刹车用的。

马达运行时, 两端会产生感应电压, 虽然主开关Q3闸极电压已失去, Q3 D极电压仍然是接近地电位, 隋马达减速而上升。此时 Q4 便导通, 把刹车电阻并连在马达两端, 使马达快速刹停, Q3 D极电压上升, 即相对 Q4 闸极电压下降, 所以 Q4 只会短暂的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你的回复,实测当我松开按键的瞬间,Q4的Vgs立刻上升到3V然后缓慢下降,这期间Q4导通了吗??我当初就是不明白这个3V到底是哪里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期间q4导通了吗??我当初就是不明白这个3v到底是哪里来的??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那么请你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参数啊,3楼说得Vgs太大,但我实际测量Q3的Vgs是12V左右,而Q4的Vgs也就2、3伏,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怎么改!!!

网友:
Q3的VGS为12V因为R7和R4分压造成;

mos管GS的电压也应该不是就是3V的;应该是一个下降过程吧;

断开Q3后,24V电源应该不构成回路,应该不起作用;此时电感相当于一个电源起作用;

Q4上端应该是24V;Q4下端应该是由0V-24V上升过程(电位对地来说);期间就有一个导通过程;

不过这样工作MOS会不会有些热啊???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网友:
Q4 其实可有可无。

楼主如果你不需要用到刹车功能, 那就移走 Q4。

网友:
开始也怀疑Q4是制动功能,但没看出来是怎么个制动法,按照分析来看Q4是没导通的,没想到这上面去。

29楼的电路可以,二极管还得选择大点的肖特基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D:

感谢各位的关注,Q4还是加上去吧,不刹车就有可能出现问题,而且这电路人家也是已经用到产品上了,这个应该也是在考虑的范围内。

还想问一点就是【29楼】 eblc1388 发的图上面加的那个二极管是什么用的呢??望再得到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想问一点就是【29楼】 eblc1388 发的图上面加的那个二极管是什么用的呢??望再得到指教!!

那个是12V的齐纳二极管, 是把 Q3 闸极电压限制在12V。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Q3的Vgs实测也是在12V左右,不加二极管是否可以呢??

网友:
加不加稳压管问题可能不是很大,但是为了保险最好加上。刚开始时,MOS管未导通,那么加在G端的瞬间电压为24V,导通后G端的电压约为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