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数据

楼主(2012-02-27):
请问谁有用51单片机与上位机之间用串口发送大于255以上并在数码管中显示出来数据的程序,现在我做这相关的东西,这串口要发送大于255的数据是一个问题,自己搜索的一些资料,都不是正确的,希望大家能分享一下, 谢谢了

网友:
何为发送大于255

网友:
发送2个字节不就行了?

楼主:
就是由PC向单片机发送数据,范围在-1800到+1800

网友:
发送两个字节的数据,高字节和低字节。

做的细致一点的话加入串口通信协议

例如 0xAA开头 0x55结尾
中间加入 一个字节的功能吗,例如 0x01 写功能
再加入1到两个字节的长度参数 例如 0x02 代表通信长度为2个字节 不包括,头尾合功能玛
最后加入你要发送的数据,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
如果讲究一点的话,加入CRC校验就比较完整了啊

当然软件写的也会比较复杂!

楼主: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不好意思,本人初学,软件复杂实在是应付不来。

网友:
那还咋简单啊,只有分两个字节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