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PIC16F526芯片手册时关于AD参考电压的这两句话怎么理解

楼主(2012-02-27):
在手册前面的特性介绍时,介绍模数转换器时,说“1通道的内部输入,用以提供0。6V的绝对参考电压”

但在AD那章节里,却说:”ADC参考电压始终为VDD“

0。6V的参考电压不是给ADC用的吗?

网友A(2012-03-29):
为了回答lz这个问题,我下载了datasheet。
lz注意看这里:

ADC的复用器ADMUX选择11的时候,内部通道选择开关指向内部一个0.6V电平,

此0.6V电平和参考电平是两码事。

当然此电平可以用来校正参考电平。

网友:
当CHS<1:0>为11(即选择了内部0.6V绝对电压参考)时:
ADRESULT3/256 = 0.6/VDD

这个时候的VDD就可以通过256*0.6/ADRESULT3反算出来,然后:
ADRESULTi/256 = VOLTi/VDD                (i=0,1,2)
VOLTi = ADRESULTi*VDD/256 = 0.6*ADRESULTi/ADRESULT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回答lz这个问题,我下载了datasheet。
lz注意看这里:

呵呵,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我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CHS为11(即选择了内部0.6V绝对电压参考)时:
ADRESULT3/256 = 0.6/VDD

学习了~~~这也是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