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mini2440)关于SDRAM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02-27):
mini2440中hy57v561620(SDRAM)芯片的引脚和s3c2440芯片的相关引脚相连,SDRAM的工作原理我也略知一二。
请问SDRAM的控制器在mini2440板子上的什么地方呢?SDRAM的控制器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s3c2440芯片发出的是32位的地址信号,而SDRAM的地址线是复用的,这两个地址又是怎样映射(转换)的呢?

知道的朋友请告诉我吧,跪求!

网友:
SDRAM地址分行地址和列地址,由nSRAS\nSCAS来区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能回复,真是太谢感谢了!
你我的我也懂啊。
我的问题是:
1、请问SDRAM的控制器在mini2440板子上的什么地方呢?SDRAM的控制器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2、s3c2440芯片发出的是32位的地址信号,而SDRAM的地址线是复用的,这两个地址又是怎样映射(转换)的呢?

网友:
第一个问题,看2440的用户手册 SDRAM 控制器章节。
看完之后如果还不了解第二个问题,再找 hy57v561620 的数据手册。

如果还不了解,再找 Hynix。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我的mini2440用户手册上面没有SDRAM 控制器章节。我在网上其他地方看到了,我的理解是:配置SDRAM控制器就是通过设置几个与SDRAM相关的寄存器来完成的。

第二个问题,还是不懂。

网友:
这里有2440与SDRAM连线的资料: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23100OLNS3Q.pdf(文件大小:472K) (原文件名:S3C2440 SDRAM.pdf)

网友:
CPU会通过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取数据,32位地址一次性(ARM地址线是32位)送到SDRAM控制器,SDRAM控制器会按照SDRAM的访问时序操作SDRAM,最后将数据送回CPU的数据总线上。SDRAM控制器从SDRAM读或写数据会占用n个时钟。
    就相当于CPU是老板,SDRAM控制器是员工,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概懂了,我能理解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多谢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下载了。      让我怎么感谢你,我只想要一片绿叶,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 !
里面还有其他的内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