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数据重复的问题

楼主(2012-02-27):
用CPLD读写SRAM,当向SRAM中第一个地址写入一个数后,相隔4096个地址也会出现那个数,目前不知道原因,求高手指导

网友:
查地址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焊了块板子,发现又每隔32个地址数值会重复,貌似硬件问题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地址线的问题,要么是对地或对电源短路,要么是相邻地址线连一起了

网友:
是地址线的问题,第一块板查下A12,第二块板查A5,两个地址线,可能虚焊了。

网友(2016-04-19):
谢谢楼上几位大神啊!!!代码调了两天,竟然是SRAM一个脚虚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