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芯片使用双面板布线成功的可能性大吗?

楼主(2012-02-27):
很想做一块大容量FPGA的核心板,PQFP的芯片尺寸太大,所以想用BGA的。
简单计算了下,发现BGA焊盘之间的空隙不足矣放置普通的过孔。不知道,能否在BGA焊盘的位置放置过孔,焊接的时候先在孔里填好锡再焊?
这种假设仅限于DIY,不考虑大批量或者是否符合PCB规范等要求。

网友:
请问BGA是多少pin的..

网友:
引脚达到3圈就基本没可能了……
过大容量的FPGA一般引脚都很多,
多层板很正常,焊盘位置最好不要放过孔,
对PCB板加工要求比较高。

楼主:
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
就是感兴趣,这么做一定不成功,还是有可能能用。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把芯片手册发上来看看。

网友:
正常FT256的片子
5/5布线
四层板可以fanout
详见XILINX-XAPP489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5/5难度还是很大的,除非你的过孔很小,基本和4/4的价格一样

网友:
我用cpld,epm2210是324脚的,就使用的双面板,实际上许多地线和电源在内部都是通的,不用都连,但也不能只连一条.
有些脚引不出来就放弃了,我这块版做的东东已经卖了两年了.当然为了可靠现在刚刚改成了4层,实际上也没感觉有多好.
双面板画的bga板有个最重要的功夫是塞孔,不然就不好用,因为许多过孔直接打在焊盘上,必须塞孔,要折腾几下.

楼主:
多谢各位了。这正是我想要的答案。
准备用FT256的芯片,1.0mm pitch的。
我想用JLC的打样参数,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说的塞孔是PCB加工工艺还是打板回来自己塞?

网友:
回复 网友C: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据说JLC看见BGA不接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是这样就比较郁闷了。JLC的最小工艺尺寸在打样里还算不错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cpld,epm2210是324脚的,就使用的双面板,实际上许多地线和电源在内部都是通的,不用都连,但也不能只连一条.
有些脚引不出来就放弃了,我这块版做的东东已经卖了两年了.当然为了可靠现在刚刚改成了4层,实际上也没感觉有多好.
双面板画的bga板有个最重要的功夫是塞孔,不然就不好用,因为许多过孔直接打在焊盘上,必须塞孔,要折腾几下.

你这样子做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在公司项产品中,设备经常要升级程序,多个项目公用同样的模块,当工程大了,功耗可能随着增加,很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现象,做电子产品,电源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