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超便宜打样, 最低8元,允许拼板(附制作与联系方式)

楼主(2012-02-27):
“阿莫拼大板超便宜PCB快速打样”, 每份打样5块,价格超便宜,交货期4-5天。

QQ号: 627488867 (如需发送文件,可以使用QQ发送,或使用QQ邮箱 627488867@qq.com
电话: 15019181119
订单处理员:冼小姐
传真: 0769-28632860

收款帐号:

支付宝:13600****(后记:本号码已经失效,如有售后服务可联系邮购部@139.com
银行:6228480604923356116 农业银行东莞市东城区东泰支行 吴凯锋

下订单的方法:

1.  请使用QQ或手机联系订单处理员。
2. 通过QQ或QQ邮箱提交制作文件,与订单处理员确定好制作的价格及使用的快递公司名称。
3. 等待4-5天,制作好后我们会发快递给各位。

付款方式及价格

0.74元/平方厘米 已经包括了5张板的价格。即你的PCB文件是2*8CM,交货五张,总价是10.24元.

同样,如果需要铣边,每份板加收8元。 (如果几张拼在一起不用我们铣边,只收一次8元。但不允许用邮票孔等分割)

我会按照网友发文件顺序为准来拼板,即先到先做,但拼板收尾阶段有些板已经放不下了,只能从后到的小板中找到尺寸合适的来最大程度的利用板子空间,所以会出现有时后到的可能比先到的做的早,这点请网友谅解。

发过来的板子要符合论坛规则,我不再对用户gerber文件修改。
做板规范
   板子尺寸由最小的四边形外框决定。
说明一: 如果是方形,按方形的边长计算面积。

说明二: 如果是特殊形状,会按包括这个形状的最小方形面积计算。即下图中的蓝色方形。

欢迎网友包下整张大板,总面积不得低于40*35. 计算方法同上。

付款方法: 为方便结算,本业务暂不接受货到付款服务。

默认一个文件是做5块样板,若要做10块或更多,要发两个文件来区分.我把他们当作不同的板子拼两次,这样来做10块或更多.
命名以xxx1.rar,xxx2.rar来区分就行.

基本情况

    板材为FR-4,板厚1.6mm

    板材铜厚为1/2oz,成品铜厚为1oz(加工过程中的沉铜工艺会让铜层增加厚度)

    绿油白字

    喷锡工艺

    最小孔内铜厚1.27um

    电铜18um,电锡4um

    Pcb生产中mil与mm换算一般为4mil=0.1mm

    每张大板的尺寸是:40 * 35cm.

    每份打样5块,无飞针测试,可以做到6mil,不过为了保证质量我们下面的规范只规定到7mil.
    我们承诺5块板至少有3块可用。

拼板规范及各种软件出gerber注意事项
电气层规则:

    1.最小线宽线距7mil,焊盘与焊盘,焊盘与走线,焊盘与铺铜间距最小为7mil;

    2.焊环单边最小7mil[即焊盘直径比钻孔直径最少大14mil以上];

     3.钻孔最小直径为0.4mm,并以0.05mm大小递增,最大为6.2mm;

     4.过孔在沉铜电镀喷锡之后会变小,如果你的过孔不用插入零件,可以不作补偿,因为过孔缩小也不会影响导电作用。如果过孔需要插入零件脚,就一定需要增加0.15mm直径,否则做出PCB后会插不进零件脚。

    5.有铜槽孔最小宽度为0.8mm,有铜槽孔不宜过长,过长后加工时间非常长,无铜槽孔最小宽度1.5mm;

    6.只有高版本的protel:AD9以上,才能支持直接做槽孔,我们不再允许用其它方式表示槽孔,用低版本网友可以升级软件来做槽孔,其它方式我们不再帮忙修改,发过来不符合的,将被退回.
在AD9中可以如下定义孔的属性来做槽孔:

    7.做有铜槽孔时孔的大小增加0.001mm【即做3mm宽的槽孔,孔的大小定义为3.001mm】,以此来和普通钻孔区分,这是因为槽孔要在钻
      孔完成后再做,不和普通钻孔一起做。

    8.顶层走线,底层走线不允许画外框线.

    9.铺铜时如采用栅格,栅格线间距最小为8mil [0.2mm],线宽最小为7mil.

    以上只是最小值,如板子空间允许,线宽线距越大越好,钻孔做到0.5mm以上最佳 .利用软件自动铺铜时一定注意铺铜与走线和焊盘的间
    距问题,间距规则设为12mil左右为宜,还有铺铜后的死铜,强烈建议删除.
阻焊

    阻焊必顺比焊盘直径大6~8mil,不宜过大或过小,阻焊不能和焊盘一样大,否则会被绿油覆盖;

    过孔是否盖油都由自己在软件中设置,不接受文件说明.
    若过孔盖油,可在放置过孔时选择过孔参数Solder Mask Expansions下的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bottom两项即输出没有阻
    焊的过孔【Altium为例】,若孔较大,可以考虑不盖油;

丝印:

    1. 板子上所有丝印均不能超出板子外框,拼板中你的丝印出了外框的话会印到别人板子上,这一点请注意,丝印一定不要出外框线.
      有时元件的封装超出了板子的边框,请自己发过来之前将多出丝印删除,否则丝印印到别人板子上,造成的损失由丝印多出来的人负责.
    2. 丝印字符线宽最小6mil,很多网友用的bmp2pcb软件转出来的图版是由线条组成的,有些线条很细,只有1mil,2mil左右,这种图片是不可能做好的,会很模糊,或印不出来,在使用时请选择宽点的线条,否则做出来会有问题.

    3. 丝印不允许上焊盘,丝印要比阻焊直径大8mil左右,字高最小32mil,很多网友封装的丝印都不不同程度的上焊盘,画板时请注意一下,由其是贴片的封装;

贴片封装做成如下图会更好:

    4. 丝印层也不允许画板子外框.

    5. 用AD09在丝印层使用中文时,不能使用过于复杂的字体,像宋体,楷体之类文字笔画有很多相互交叉,线条粗细不易控制--不
       是等粗的线条,
在genesis中支持不是很好,推建黑体这样线条等粗交叉少的字体,做出来效果与屏幕显示可以最大程度相似,
       复杂一些的字体软件中看起来好看,做出来变化较大。

边框:

   1.有些要在板内开一个方形,这些方形的角不能做到直角,只能做到最小1.5mm的圆角.

   2.槽孔宽度等于1.5mm时用一条直线表示即可,直线位于槽孔中心,长度要考虑上刀具半径,要做5mm长1.5mm宽的槽孔,直线长度为3.5mm,槽的长度要两头各减去0.75mm刀具半径;
    例1:要做一个槽孔,如图为不镀铜2.3mm宽槽孔,

在软件中画槽孔要表示成如下:

红色为所画表示槽孔的方框,绿色为槽孔中心线【不必画出】,画槽孔的线多粗都无所谓,有用的是两条线的间距,这个槽孔为2.3mm宽,画槽孔的两条线距槽孔中心距离为2.3/2-0.75=1.15-0.75=0.4mm,两条线间距为0.8mm。。
   例2:要做不镀铜的钻孔,如图为4.24mm直径的钻孔:

  所画钻孔:

  以下为真实钻孔与所画钻孔比较:红色为最终铣出的效果,绿色为所画钻孔:

在机械层要表示成如下格式,图中绿色线条:
不接荐做不镀铜的孔,除非孔很大,在分板时发现比较小的孔,即始大于1.5,像4mm左右这种大小的孔,铣出来也会不圆.
你可以做一个镀铜的孔,但是没有焊盘,这样做出来里面的镀铜可以剥下来.
板厂做的精度很高,也很圆,他们是钻的,我们是铣的,没有那么圆.
除非,孔很大,钻不出来,可以由我们铣,大的孔,我们铣出来也很圆.
总之:除非非常必要,请使用有铜的孔,孔很大,大于6.5mm(此时钻不出来),我们推荐由我们来铣.
若能接受不圆,也可以由我们加工.
    5.板子尺寸要在这一层标注出来,尺寸为增大1.5mm后尺寸;

    3.边框线画好之后要把各个角连接好,一定保证边框线的平直和连续性;
    4.不允许使用邮票孔

资料格式:

    板子普通层与钻孔层要分两次导出,普通pcb层只接受GERBER文件,格式为RS-274X;钻孔文件为一个文本文件,用普通文本编辑器即可查
    看,里面差不多都是一些坐标数据,protel导出的钻孔后缀是txt,同时导出的也有一些报告文件[后缀也是txt]和光圈表,请注意区分;
    gerber文件的数据格式为英制[inch]2:5,前省零[suppress leading zeros], 钻孔文件的数据格式为公制[metric]4:3,板子原点放在左下角;

    在用Altium出gerber时,弹出的对话框“Gerber Setup”下的Layers标签下右侧的Mechanical Layers to Add to All Plots下都不要
    勾选,否则在机械层画的边框会被复制到每一层里。

    导出之后,可用cam350或Autium自带的gerber查看软件查看各层是否对齐【若未对齐,一般是导出gerber文件时,参考坐标选择有误,
    Altium在导出gerber时,在Advanced标签下Position on Film下选择Reference to relative origin,还有原点不对的问题,在导出前
    要把原点设定在左下角】。;

在画板子外框时,若线条选上locked或keepout属性,这些线条在导出gerber时将不能导出,若要导出这些线条,在出gerber前,要取消这些属性.

各层命名方式:

        protel及后续版本导出的gerber文件后缀命名类似为.GBL,.GTL,.GBS,.GTS…….[G代表gerber文件,后面的B和T分别代表bottom和top,
    再后面的L代表走线层layer,S代表阻焊层solder mask,O代表丝印层overlay].

    导出gerber文件之后请自行更改文件名称,更改方式为[protel系列为例]:xxx.GBL,xxx.GTL,xxx.GBS,……依次更改为GBL,GTL,GBS…..,
即把xxx.去掉,只保留后缀名[xxx一般为工程名].
    发过来的8个文件为:GTL,GBL,GTS,GBS,GTO,GBO,GKO,DRL【大小写均可】.在机械层gm*里画的外框导出的gerber后缀名为GM1或GM15等,
    更改成GKO即可,钻孔层也是直接更改为DRL即可[拼板软件在读取这些文件时不是以后缀名来识别,所以不用担心更改文件的名称之后出
    现软件不能识别的情况].
    AD高版本可直接做槽孔的话,输出钻孔文件有两个一个是圆形钻孔roundholes.txt,一个是槽孔文件slotholes.txt,更改名称时改为drl和slot即可,分别对应圆形钻孔和槽孔。没有槽孔出的gerber不会有这两个txt文件,只把xxx.txt这个改成drl就行[不是Status Report.txt,是"pcb文件名".txt].
软件输出gerber文件如下图:

更改名字后:

无槽孔文件改名对照图:

有槽孔文件改名对照图:

把这些文件放到一个以你真名命名的文件来下,做成压缩包,压缩包以你真名命名,不要带其它信息,所有信息都写到里面的"联系方式.txt"里.

这里更改名字是以protel为例:
cadence出的gerber是以.art为后缀的,PADS出的gerber是以.pho为后缀的.
更改名字时,像cadence出的top.art改为gtl,silk bottom.art改为gbo,注意不要文件的后缀名,钻孔和槽孔文件也是更改成drl和slot.
PADS也是这样,要自己区分哪个是顶层走线,丝印,阻焊的层,来改成对应的名字.

cadence软件导出gerber及钻孔注意事项:
打开Manufacture->nc->nc drill...:

更改参数后:

点nc parameter进入:

更改参数后【很重要】:

这样的钻孔文件才是excellon2格式,不勾选enhanced excellon format输出的是excellon1格式,没有内嵌钻孔大小定义,读入有问题。

PADS没有gko这一层可以导出,解决办法就是可以在其它的层画外框线,像assembly这层,然后导出,改名为gko就行.其它层导出gerber时不要勾上board outline选项,勾上之后会在每一层都有外框线,规范是不允许的.

cadence等其它软件导出的钻孔不是txt后缀,要自己区别一下:

Altium导出钻孔:

  教程集锦:
DXP出gerber及钻孔教程

Protel99se出gerber及钻孔教程

Alegro及PADS出gerber及钻孔教程

CAM350修改钻孔尺寸教程

Altium修改钻孔尺寸教程

细节需知:
有时元件的封装超出了板子的边框,请自己发过来之前将多出丝印删除,否则丝印印到别人板子上,造成的损失由丝印多出来的人负责.

这种丝印一定要删除.

再附上两个Altium改名工具:一个是村长编写可视化软件,一个是bat脚本.
村长编写改名软件

网友:
赞同这种变动。

网友:
有铜槽孔不宜过长
--------------------------------------
建议标注一个长宽比,或者大家一起讨论一个其他的标准。
否则大家的意见难统一,

网友:
规范下自己的板子

网友:
支持拼板打样 很实惠

网友:
一时用mm一时用mil.对mil没概念啊

网友A:
标准打样开始了啊,四层的能做吗?

网友:
马上要做板了  再看一遍规则

网友:
已经在做了,边框部分没有补偿,因为这点误差能接受,希望顺利~

网友:
学习,准备打板

网友:
一定顶起来!

网友:
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2012-03-29):
图片不能显示?

网友:
能问一下,打板的话需要给工程文件吗?

网友:
阿莫太给力了,以后来这里打板

网友B:
今天打的二个板都到了,按主楼所说,增加0.15mm直径的话对SIP之类2.54的排针基本是不可能轻松插进去的。做板的同学要注意这一点。

网友(2012-05-10):
这个一定要看清,否则打样会麻烦的!

网友:
被深深打击了,原来我平时用protel都是最最简单操作,帖子里好多东西都没弄过

网友:
看起来很专业。那天整个板子试一下。

网友:
其他厚度的板子可以做吗? 比如1.0  1.2的

网友:
收藏!!!!回头看看要求

网友C:
能否把你用的中文PCB软件共享一下阿,我现在用Sprint-Layout 5.0 汉化版,估计不能在你那拼版。

网友:
那天我也试试,要是深圳有办事去就好了!直接过来拿!快递太麻烦了!

网友:
这个要顶,画板点滴

网友(2012-06-16):
不错,就是讲的太多,有些兄弟不注意做出来的就有很多问题出来,希望认真妥善处理好,也祝小张PCB那边顺利开展!

网友:
支持论坛的拼大板政策,支持小张

网友:
谢谢张总,上周做板,忘记放入钻孔文件了,多亏提醒。支持阿莫自家打样。

网友:
打样板时要提供GERBER文件还是PCBLAYOUT?

网友:
顶来了,做过两次了,还好。

网友:
这个太好了!!比嘉立创便宜多了

网友:
收藏了并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沙发

很仔细的规则和工艺说明,谢谢!

网友:
费用结算有几种方式?

网友: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就是最便宜7元+快递费? 7元的话一般能做什么样的板子呢?

网友E:
出一个Layout50L软件导出gerber及钻孔教程嘛,我用的是这个软件画板,能导出GRRBER文件,但不知道怎么修改才符合打样要求。期待中。

网友:
先留着,下次打板再详细看看

网友:
准备试试,mark

网友:
mark, is going to make some samples

网友:
好东西,打样的好出去!!!!

网友:
好多教程啊 唯独缺个PADS的。。。

网友:
成品率有些低,5块只保证3块的话,也许有些人宁愿出多几块钱给JLC打,至少成品率高了不少。
另外,这个帖子相当于是一个教程了,呵呵,学到相当多东西。

网友:
楼主有心人,祝生意兴隆

网友:
希望能将流程和要求进一步简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出一个Layout50L软件导出gerber及钻孔教程嘛,我用的是这个软件画板,能导出GRRBER文件,但不知道怎么修改 ...

同样期待?
Layout50L软件画的图可以打样吗?

网友:
有机会,
试试这里的制版

网友(2012-07-16):
改天发去做回来看看什么效果!!

网友:
想在论坛打样,似乎板子还要修改的地方有很多。

网友:
好像太复杂了,以前做板没有这么多规则呀!!

网友:
这个太好了!

网友:
意思是不是指:
1,        如果做10片板,那么价格在原有5片板的基础上加8元?但是交给我们的板子是2份5片拼在一起的板子?如果我需要将这2份5片的板子分别铣开成10片单独的板子,是不是还要在已经加了8元的基础上再加钱?加多少?

2, 如果做一份板子(数量5片),价格是0.64*单片板子的面积+8元+快递费?
那么到手的是5片在一起的板子,还是5片已经分开了的板子?
是不是如果需要将这5片分开,还需要再加钱?加多少?

3,        如果我做一份板子,即5片。那么我是直接给单独一片板子的文件呢还是可以自己将5片板子拼成一整块后再给出?

4,        如果可以自己将5片面积一样的板子拼成一整块后给出,那么是否要求这5片板子是一样的?如果不一定是一样的,那么我在这5片的拼版中能否设置V-CUT以便可以自己掰开?

5,        快递费是怎么计算的?是每5片一份快递费还是一定重量范围内一份快递费?

6,        如果我需要做10片一样的板子,也就是2份一样的板子;请问这个价格是否跟我要做2份不一样的板子的价格相同?

楼主:
1.10块单独的板子是5块费用的两倍,要是自己把两块拼到一起并且不要我们分开,那就是拼起来的面积加一个分割费的钱,就是比分开少一个分割费.
2.是这样算
3.单独一块板子,不用拼
4.不能v-cut,不能邮票孔,
5.......
6.......

网友:
不用统一,直接定标准,然后人家必须按标准来。

网友:
顶N下,网页打开很慢

网友:
这帖子我收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今天打的二个板都到了,按主楼所说,增加0.15mm直径的话对SIP之类2.54的排针基本是不可能轻松插进去的。做 ...

至少0.2mm以上比较合适,批量生产,如果是工人操作的话要加到0.4mm左右

网友:
虽然初学有点复杂,不过准备在这打板,看重amo的信誉!

网友:
其实这些规则也都是画板子要注意的

网友:
老大,我板子形状比较特殊,空出来很多地方,我可以自己拼版,拼成正方形么?

网友:
不错,我也想来拼板了,

网友:
超低价格?超贵了啊,一般批量每平方厘米6分,这里竟然要到6毛多,十倍利差啊!!!

网友:
我要拼版两块,是要再付16元的铣边费吗?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下,我没在这里做过板子,感谢

网友:
能做几层?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改油色?

网友:
有打板的冲动了,AD6有问题没??

网友:
改天做板

网友:
顶一个,需要的时候就在这里打样。

网友:
好长,看的头疼!!!!!!

网友:
支持一下。利国利民的好事啊。

网友:
能否用pads格式的。现在protel都忘记得差不多了

网友:
俺在准备学习candence,收下,谢楼主

网友:
这么实惠,哪天我也整个板出来玩玩

网友(2012-08-16):
我也赞同这种改动

网友:
protel导出钻孔文件时到底选择英制还是公制,门面的数字格式怎么选?那张图片上怎么一会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我不知道怎么选了,望指点,发错了本来想发那个protel转gerber备忘贴里的,就发这吧

网友:
我也要打样了

网友:
又学到了更多的知识

网友:
不错呀,以后打样PCB就便宜了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至少0.2mm以上比较合适,批量生产,如果是工人操作的话要加到0.4mm左右

什么意思?   难道出板时,要把AD自带的那些封装库,都改一下?

是要把 0.9mm的孔,都 增大0.2mm  或0.4mm ?

以前作板偶尔会出现排阵很难插进去的情况, 难道误差有这么大吗?

网友:
电源干扰要marK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意思?   难道出板时,要把AD自带的那些封装库,都改一下?

+0.2mm是理论的最小值,实验使用或者小批量生产都是没有的,如果采用机插或者大批量手工插件就会有麻烦,当然机插会有标准的,手工插件加个0.3或者0.4mm会提高生产效率的。尤其适用单面板过波峰或者手工浸锡。

网友:
正好要打板..................................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绘图软件?

网友:
可以做12H / 24H /48H 的快板吗?公司要打样的,每月应该不低于30款,或把相关报价发到 :LUK2007@163.COM

网友:
请问楼主:没有槽孔出的gerber不会有这两个txt文件,只把xxx.txt这个改成drl就行[不是Status Report.txt,是"pcb文件名".txt].
我画是没有槽孔的板子保存GERBER文件后没有"pcb文件名".txt 这个文件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想打样PCB,但QQ群加不上去
为何?

网友:
]最重要的流程没有写出来 :

已经收到了你的汇款,谢谢。本订单已经送到了我们的仓管部,进入了检货流程。检货完成后,就会进入包装流程,我们会尽快安排发货。发货后会在这里告诉你快递单号

能看明白上边的回复内容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是我做PCB汇款完毕的回复 我就等了一天也没人理我 打电话一问才知道要把文件QQ给张工! 建议你们在这个回复里写上张工的QQ 才是个完整的服务流程!

网友:
哎!看了好几遍还是不太懂,感觉还复杂的,能不能搞个简单地视频教程,这样的话看一遍,照着操作一遍就基本都会了。

网友:
怎么这么便宜

网友:
5块板子是分开的还是在一起的?

网友:
感觉有点贵。。。5张10*10cm的板子要64+割板费8 = 72。

那么10张10*10cm的是不是要64*2+8 = 136。

除了拼板的好处之外其他真心不便宜。

网友:
好吸引喔!!!

网友:
阿莫,想在你这打快板,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弄啊,文件发到哪儿?收费情况以及方式呢?

网友:
好详细!顶起来。

网友:
好复杂,对于我们这种从来没有打过样的人,有点小纠结,想把自己画的一块板子大洋

网友:
mark!有时间来做啊

网友:
很好的,我在公司都是在这里做的。顶一下!!

网友:
过段时间 做块板子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想死我了!

网友:
MARK,   收藏,回头小量打样,试试效果

网友:
额,不测试的板子,如果贴完元件才发现有问题简直就是悲剧。

网友:
休息休息惺惺惜惺惺惺惺惜惺惺

网友:
支持PADS软件不???

网友(2012-09-19):
学习一下,顶了,收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打的二个板都到了,按主楼所说,增加0.15mm直径的话对SIP之类2.54的排针基本是不可能轻松插进去的。做 ...

我想问下你,是不是那些插件的都要把孔给做大?那封装不是要画大?

网友:
留个记号走人

网友:
校习一下 有需要了就来。

网友:
这个帖子可以顶,好久就想做几块板玩的,舍不得废银子一直没做,这下好了

网友:
,做不了4层的,有哪位兄台有兴趣方便拼下后给我1,2块么,价格再商量...

网友:
老大V5,这么详细的资料,让我大开眼界

网友:
不明白5张10*10cm的板子64元到手是一张还是5张

网友:
请问用eagle画的板子支持吗?

网友:
这么便宜?真的假的?下次做板再看看

网友:
太便宜了

网友:
还能更便宜么

网友:
我要加分不好意思

网友:
支持一下啊啊啊

网友:
PCB打样   很好

网友:
规则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这里真是学习的好地方 有太多无私奉献的高手 我看了几天的PCB打样规则,一步一步导出gerber文件。但有一步为什么我的protel99de软件里和你们的不一样呢

图中画红色的我的软件没有该项

网友:
好,以后不用雕刻了!

网友(2012-10-25):
建议做成PDF文件,方便大家下载。

网友:
顶顶, 马上打一个

网友:
以后考虑在这里做

网友:
记号,用到时参照

网友:
对很多工程师来说是个不错的消息啊。。。

网友:
有机会我可以来试一下做板

网友:
怎么传文件打样?

网友:
非常专业哦!
下次打板体验一下。

网友:
不错,改天来试试~

网友:
很便宜,很好。

网友:
有这么便宜吗?

网友:
下月初有几块板要做,先学习学习。

网友(2012-11-25):
需要制版!!!

网友:
还没有再阿莫打过板子,有时间我也试试

网友:
留着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把你用的中文PCB软件共享一下阿,我现在用Sprint-Layout 5.0 汉化版,估计不能在你那拼版。 ...

make!顶  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这个对用户比较实惠啊

网友:
卷子已经提交,银子已经付了在家坐等pcb吧,哈哈哈

网友:
收藏,需要的时候再来查阅

网友:
焊盘是焊孔的一倍最好,用0.6mm,0.8mm,1.2mm三种孔基本就够了。

网友:
收藏下次做板子用的上

网友:
我的过孔是19(12)mil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不错不错,不知道做的怎么样,我有两层板子的需求,也可以来这里搞搞,实验一下莫大的工艺和服务。

网友:
标记,有的人说贵有的人说便宜,但我在别的地方看好像还要加一个工程费,工程费好贵的啊,这里是不是只收:板面积×单价+运费,其他费用都没有了吧?

网友:
做小车主控板绝对要找坛主!!!!!!!

网友:
这服务多我可是有福利啊!8元,还允许拼版!

网友(2012-12-27):
支持阿莫,准备打板。

网友:
不是吧?有这么便宜的打佯的板子?

网友:
看来我在PCB领域还是个新手

网友:
不错,会比较比较

网友:
mark了 ,以后制版来这

网友:
赞一个!!比自己腐蚀板子还便宜!!

网友:
不错,自己做着玩的话没那么高要求

网友:
m a r k  kan guo

网友H:
我怎么找不到打样付款链接呢?
上次是在邮购部的,现在不在了么?

网友:
哪天我版画好了就来拼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怎么找不到打样付款链接呢?
上次是在邮购部的,现在不在了么?

我也没找到~记得原来有的。

网友:
做出来的板子看起来有点心寒,同样都是8mil的走线,2次做出来的板用肉眼都可以看出来线宽的差异。

网友:
要做符合他们规范的GREER文件要求太高了,好几次想在他们那边打样,但GREER文件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而放弃。

网友:
mark 有规矩才成方圆

网友:
什么时候能做4层到6层啊,我想做个LCR 测试仪

网友:
看起来好多要求啊,头晕

网友:
做了一块板,很便宜,整体还不错。焊完测试时,发现有个插座的4个孔壁没有镀上导电层,导致上下两层不是导通的,看了另外两个空板,也有同样问题,祈祷其他小的过孔不会有不同的。希望造福网友的同时也加强质量。

网友:
技术要求够详细了。MARK

网友:
记号,回头看看规则

网友I:
有没有SPRINT LAYOUT出GERBER的教程?尤其是那个钻孔文件怎么产生

网友:
有人做一下那个Eagle画的板子的Gerber规范吗?具体怎么做才能符合要求,然后生成那个cam文件来共享一下

网友(2013-02-01):
估计以后用得到,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SPRINT LAYOUT出GERBER的教程?尤其是那个钻孔文件怎么产生

请看“Sprint-Layout输出Gerber文件教程(V5.0及V6.0版本)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0474-1-1.html

网友(2013-03-10):
谢谢了,非常实用!

网友:
打了一个小PCB 20片
质量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打样开始了啊,四层的能做吗?

四层板还要加做一层内层线路 ,

网友:
仔细阅读中

网友J:
   5.板子尺寸要在这一层标注出来,尺寸为增大1.5mm后尺寸;

标尺寸的是哪一层?

网友:
晕,这孔也太大了吧,0.3的钻孔都做不了?

网友(2013-04-13):
MARK.
好好看看,最近打板。

网友:
先收藏一下,有时间必须做一块板子出来。。。

网友:
等看完这些要求以后基本上没有打样的欲望了,自己DIY吧.

网友:
便宜又实惠。。。

网友:
mark 我为什么导出8个文件啊 直接PCB不就完了 搞的我头都不晕了!

网友(2013-05-18):
GERBER标准类

网友:
看过,有用。以后做板会注意下这些规范。
我们现在一般直接发PCB格式的文件给厂商。

网友K:
搞GERBER文件的虽然复习,但多做几次总得会。
不过最大的缺点的不做测试,5块板只保证3块,焊完元件才发现问题那不弄死人了,有些贴片元件没有风枪搞不下来,只能比运气了。

网友:
cadence 生成的GERBER文件能打板不

网友:
“0.74元/平方厘米 已经包括了5张板的价格。即你的PCB文件是2*8CM,交货五张,总价是10.24元.”
这是按照单价0.64算得价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打的二个板都到了,按主楼所说,增加0.15mm直径的话对SIP之类2.54的排针基本是不可能轻松插进去的。做 ...

这个是什么情况?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J:
5.板子尺寸要在这一层标注出来,尺寸为增大1.5mm后尺寸;

我也不知道 写得 不行!!太懵懂了。

网友:
在阿莫这里打板就是把技术的问题都搞明白了。哈哈。不错。说得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搞GERBER文件的虽然复习,但多做几次总得会。
不过最大的缺点的不做测试,5块板只保证3块,焊完元件才发现 ...

如果有明显的线路切断,他会在板子上打个叉提醒你的。

网友(2013-06-17):
下次有机会打板试试

还有是否单双面都是这个价呢?

网友:
唉,看了一晚上,没有看明白,自己好菜好菜

网友:
实用,不知道质量如何了。

网友:
具说都是用1.6mm的双面板做的,要是批量生产1.0mm的怎么办?

网友:
学习了,以后要注意滴

网友:
价格是否单双面同价钱.

网友:
有机会来阿莫试试打板效果,之前都是在嘉立创的

网友:
付款方式及价格

0.74元/平方厘米 已经包括了5张板的价格。即你的PCB文件是2*8CM,交货五张,总价是10.24元.
这个价格是怎样算出来的.
另广州的运费是多少.

网友:
似乎很实惠的哦,到时做板子 仔细看下这规则

网友(2013-07-21):
支持,下回打样一定来试试

网友:
两天前发了gerber文件怎么现在都没联系我付钱啊

网友L:
现在是不是不做PCB了啊,发了文件QQ都没人理的,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是不是不做PCB了啊,发了文件QQ都没人理的,怎么回事。

  MM请假了,这两天不在。可以联系支付宝上的手机号码!

网友:
不止能开板,而且还有那么详细的说明,真的很给力啊,下次来打样

网友:
规则很乱,新手表示看不懂啊

网友:
没看懂哦。。。不过支持!哈哈!

网友:
8月5号发了加工文件,之后一直没消息。。。。发短信也没回呀。QQ也总是隐身状态,这个是啥情况?

网友:
灰头像状态

网友:
需要打烊板子,怎么办??

网友(2013-08-26):
MS 这个价格好贵啊 我们打样20片 14.9*8.7CM的板子 价格350块

网友:
mark,准备着手画PCB

网友:
好便宜   划算!支持!

网友M:
现在恢复打板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M:
现在恢复打板了么?

前段时间问MM,说是还不能打板,说恢复之后在论坛有说明,不知道什么情况了啊

网友:
什么时候能恢复呀。。。也没个信。。。

网友(2013-10-10):
同问,感觉价格还可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

网友:
以后有板子一定来这里做

网友:
等一等   吧

网友:
是挺便宜

网友:
MARK!打板规则

网友(2013-11-22):
有机会做一次

网友:
对爱好者来说这简直就是福利啊!!!

网友(2013-12-23):
我正在按照你们得说明修改文件,有点不明白就是阻焊层相距太近了,会不会,加到其他焊盘上去

网友(2014-01-24):
不得了哦,打样的好地方

网友(2014-03-06):
阿莫PCB还有接单吗?

网友:
什么时候会开始再接单?

网友:
什么时候开始?我正想打一个 3*6左右的双面板

网友(2014-04-05):
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PCB邮购部现在还接受打烊不???

网友(2014-05-12):
想请问下可以打板了吗?

网友:
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正需要了

网友:
这下太好了,支持阿莫!

网友(2014-07-09):
想问下,是大部分制板厂家都有楼主说的这样的规则吗

网友(2014-08-28):
现在还有效吗?很有兴趣,只是麻烦了一点。估计简单的会在这边打样吧

网友(2014-12-02):
LZ 现在是多少¥的情况?

网友:
没记错的话这个业务应该是终止了吧

再会,阿莫拼版pcb

网友(2015-03-24):
好东西啊  以后就在这大板了

网友N(2016-09-23):
QQ加不了,电话打不通,估计没这个业务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QQ加不了,电话打不通,估计没这个业务了!

加QQ说电话不对,不知道还有没有

网友(2016-11-29):
引用 网友O:
加QQ说电话不对,不知道还有没有

我到嘉立创去打样了

网友(2017-02-11):
这个价格真不错!

网友(2017-03-16):
还以为是新发的,结果是挖坟帖。

网友(2017-08-05):
太好了,以后打板就方便了。

网友(2018-08-02):
顶一下 这么便宜

网友(2019-04-22):
现在还有没有在做?价格有没有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