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驱动12V问题

楼主(2012-02-27):
最近想做一个控制车载DVD的控制器,需要用到DVD的使能端,这个使能端高电平12V有效,使能端电流很小,20MA左右,单片机低压5V用7805取得,现在有一疑问:怎么用单片机的5V低压驱动12V三极管?试过用继电器,但是电流太大,7805很烫,求解!

在网上查过,都是NPN三极管集电极输出的,满足不了高电平的需要,再说用NPN不怕上电误动作?

一直对三极管应用不大了解,望指教!

网友:
上图本人已经用于实际电路N久了,不要怀疑可行性。

PNP型三极管9012可以用其它型号PNP三极管替代,比如8550、5401等等。

网友:
也可以用个普通光耦 + PN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ZBN2010兄!不过感觉用稳压管还是有点别扭。从网上找了个电路,用两个三极管,接成反向模式,就是感觉驱动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才0.7V,总感觉不大对劲,求指教!

回复 网友B:

谢BXAK兄!刚开始也考虑用光耦,这样可以吧高低压隔离,防止可怜的STC跑飞……不过手头上暂时没有光耦,这个建议我先记着,呵呵

网友:
图片刷新好慢啊

楼主:
这个是我从网上搜到的,高电平有效的驱动电路,使用时把后级管换成NPN的就行了,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