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入反并联两个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2-02-27):
小弟不才,请教一下各位大大,做为运放的输入级保护,限制其输入的差模电压,经常在输入级反并联两个二极管,这是将输入差模电压限制在+/-0.7V之间吗?
还是怎么回事?到底把输入差模电压限制在多少?跟二极管管压降有关系吗?如何选择二极管呢?

网友:
要是有图更好了,是不是二极管的负极连接信号输入端,正极一个连接VCC一个连接GND?如果是这样,那就是限幅用的。至于直接串接两个并着二极管,没见过。

网友:
懂得不多,我认为就是把输入限制在+/-0.7V,应该用在小信号放大的情景中,超过0.7V幅值的显然是意料之外的情况。

楼主:
反并联二极管啊,运放输入级,在线等大大解答!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示例啊

网友:
运放正常功作时, 正相/反相输入端的压差只有数mV或uV, 二极管根本不会导通, 所以二极管功能上只是起保护作用。

就是将输入差模电压限制在+/-0.7V之间, 以防损坏运放内部电路, 其实电压限制在1V至2V问题都不大。二极管一定要用低漏电的, 以防影响运放正常工作。

网友:
防止反向负电位的影响

网友(2017-09-23):
保护作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