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匹配ROM_ID显示85,问题解决封贴

楼主(2012-02-27):
想用ROM匹配的方式同时显示3只ds18b20的温度值,可显示屏只显示3行85,大家帮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ds18b20_rom_match() ROM匹配子程序**********

unsigned char ds18b20_rom_match(unsigned char ds18b20number)
{
unsigned char i;
//if(ds18b20_reset()) return false;  //如果总线上没有器件,返回false
ds18b20_write_byte(0x55);                   //向总线上写匹配ROM命令0x55
for(i=0;i<8;i++)
{
ds18b20_write_byte(ROMID[ds18b20number]);//向总线写ROM ID 的第i个字节
}
return true;
}

//********读温度值*******
unsigned int ds18b20_read_scratchpad_t (unsigned char DTNO)
{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ds18b20_reset();                                //初始化DS18B20
ds18b20_rom_match(DTNO);
ds18b20_write_byte(0xBE);       //发送指令开始读取温度
ds18b20_rom_match(DTNO);        //                          问题就出在这里,缺一条匹配ROM指令
tempL=ds18b20_read_byte();      //读温度低位
tempH= ds18b20_read_byte();     //读温度高位
ds18b20_reset();                //发送一次复位脉冲,终止温度的读取

t=tempH;
t<<=8;
t=t|tempL;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楼主:
上面的读写字节的函数已经验证过了没有问题

问题可能出在下面这两个函数上。

//*********ds18b20_rom_match() ROM匹配子程序**********

unsigned char ds18b20_rom_match(unsigned char ds18b20number)
{
unsigned char i;
//if(ds18b20_reset()) return false;  //如果总线上没有器件,返回false
ds18b20_write_byte(0x55);    //向总线上写匹配ROM命令0x55
for(i=0;i<8;i++)
{
ds18b20_write_byte(ROMID[ds18b20number]);//向总线写ROM ID 的第i个字节
}
return true;
}

//********只读温度值*******
unsigned int ds18b20_read_scratchpad_t (unsigned char DTNO)
{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ds18b20_reset(); //初始化DS18B20
ds18b20_rom_match(DTNO);
ds18b20_write_byte(0xBE);       //发送指令开始读取温度
tempL=ds18b20_read_byte();      //读温度低位
tempH= ds18b20_read_byte();     //读温度高位
ds18b20_reset();                //发送一次复位脉冲,终止温度的读取

t=tempH;
t<<=8;
t=t|tempL;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请大家帮帮忙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