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春风2.3版怎么调试校准,谢谢

楼主(2012-02-27):
昨天搞了一天把板子终于焊完了,刚才通电试机,插上J8短路帽后从串口下载固件也正常,然后拔掉J8后重新上电,情况如下:
1.左边的数码管显示10.00,右边的显示1.000,两个屏一直以每秒2hz左右的频率在闪烁
2.转动旋转编码器,左边的数码管电压会在0-30V之间以1V为步进改变,同时继电器也在响
3.万用表直流200V档测输出电压为0,即没有输出

在论坛上搜了一下校准的方法,就是这个贴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54084&bbs_page_no=1&search_mode=2&search_text=校准&bbs_id=3071

但问题是我狂按第四个按钮(从左边数第四个,以我手指能做到的最快速度连按8次),两个数据码还是在闪烁,没有显示CAL,看了下固件代码暂时也不太明白,所以先发个贴子上来求助下,望达人们指点一下这可能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另外,我收到的套件里有一个2200P/63V的CBB电容(单独一个塑料袋装的),但在材料清单里没看到这个元器件,实际电路板上也没找到空余的位置,问下这个电容有用吗,该焊在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
J8短路帽亮了……

网友:
2Hz频闪是因为output没有使能,按对应的按钮就“不会”闪了

如果按钮不起作用的话,就按按钮2吧(具体哪个我忘了,是面板按钮使能按钮)

按钮4只要按一下就出现cal字样了

我的是仿2.2版本的做的,2.3的是不是这样的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一下:
1.output使能是按第1个按钮吗
2.是要先output使能后,按第4个按钮才会出cal字样吗

网友:
2.2版的
1:output键,控制输出开关,按下此键输出打开或关闭切换,开机时输出是关断的,没有输出电压,按下此键后才打开输出。
2:设置锁定功能,就是此键设置后,锁定键盘,锁定电压电流,防止误操作,程序中还没此键处理程序,暂时空,无作用,以后加上。
3:暂时空,无作用
4:校准键,想要校准时,连续快速按此键8次进入校准状态,按多次并限时间也是防止误操作导致误校准。
5:切换当前旋转编码器调节的参数类型,按下此键会从电压调节跳到电流调节,或者从电流调节跳到电压调节,由数码管下面的发光二极管来指示

先output使能,然后按校准键一次就会出现cal字样,如果长时间不再继续按的话,就会跳出回原来的,我记得好像不是按8次,是按7次就进行校准吧,这个你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晚上回去再试试,呵呵

楼主:
顺利校准完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