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12864,数组的问题????

楼主(2012-02-27):
字符数组的问题,,怎么解决????

   今天玩会12864无字库的(s6b0724驱动的)
用取模软件提取了代码,,弄了8张图(打算弄个动态的图)
定义了8个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tupian1[]={ ,,,,,,,,
unsigned char code tupian2[]={,,,,,,
unsigned char code tupian3[]={,,,,,,,,,,,,,,
。。。。。。。
结果编译没报错
链接的时候,报错。
我又屏蔽后几个数组,留了三个就可以生成hex,四个就不行,,,啥么情况???
谁遇见过啊,,,指教下。。

网友:
1、用ROM更大的单片机
2、减小图的大小
3、外接存储器
4、。。。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回答。。。不过不是单片机的空间不够,,,我的60多kb来
而是在编译的时候出来一连串的英语。。。

楼主:
下面就是出错的情况。。。。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动态12864.c...
linking...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00 - SN: Eval Version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5
"动态12864.obj"
TO "动态12864"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DISPLAYPIC?动蘝12864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DISPLAYCHINESE?动蘝12864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DISPLAYDIGIT?动蘝12864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LOCAL?动蘝12864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11B6H BYTE (221%) *
******************************************************************************
Program Size: data=27.0 xdata=0 code=4594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4 WARNING(S),  0 ERROR(S)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DISPLAYPIC?动蘝12864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DISPLAYCHINESE?动蘝12864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DISPLAYDIGIT?动蘝12864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LOCAL?动蘝12864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F:\KEIL\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
极度悲哀
1、简单E文错误看不懂
2、有问题解决不了
3、寻找帮助却不会提问

网友:
感觉好像是因为keil没有注_册。

楼主:
呵呵,本人确实表达能力有待提高啊。
   以前没出过这问题,,,
为了让大家看懂我的问题,我有完善了问题,看来问问题也有学问啊

网友:
很明显KEIL没破_解嘛。。。哎。。。

网友:
LS正解,没注_册的UV只能编译小于2K的代码好象

楼主:
谢谢了,我记得注_册了。。。。我再试试。
呵呵,确实是,我在虚拟机的xp上的keil就可以,,呵呵。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