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hard fault 总是指向同一个地方,但不知道错在哪

楼主(2012-02-28):
rt_err_t CopyToDecoderBuf(u8 *pData)
{
        static u8 i;
//        RT_ASSERT(pWriteEncodeData->Ready == 0);//decoder没有缓冲区了
        rt_mutex_take(EncodeDataBuffermutex,RT_WAITING_FOREVER);
        if(pWriteEncodeData->Ready != 0 )           //老是有hard falut 指向这里
        {
                rt_mutex_release(EncodeDataBuffermutex);
                rt_kprintf("缓冲区没有空的\r\n");

                return RT_ERROR;
        }
        for(i=0;i<20;i++)pWriteEncodeData->Data=*pData++;
        pWriteEncodeData->Ready=1;
        pWriteEncodeData=pWriteEncodeData->next;

        rt_mutex_release(EncodeDataBuffermutex);

//        rt_kprintf("Got a new voice data\r\n");

        return RT_EOK;
}
------------------------------------------------------------------

   205: rt_err_t CopyToDecoderBuf(u8 *pData)
0x08017668 BD10      POP      {r4,pc}
0x0801766A 4A5C      LDR      r2,[pc,#368]  ; @0x080177DC
0x0801766C 23BB      MOVS     r3,#0xBB
0x0801766E 329D      ADDS     r2,r2,#0x9D
0x08017670 A16E      ADR      r1,{pc}+4  ; @0x0801782C
0x08017672 A05E      ADR      r0,{pc}+2  ; @0x080177EC
0x08017674 F7EBFCEB  BL.W     rt_kprintf (0x0800304E)
0x08017678 E7FE      B        0x08017678
   206: {
   207:         static u8 i;
   208: //      RT_ASSERT(pWriteEncodeData->Ready == 0);//decoder没有缓冲区了
0x0801767A B570      PUSH     {r4-r6,lr}
   209:         rt_mutex_take(EncodeDataBuffermutex,RT_WAITING_FOREVER);
0x0801767C 4C69      LDR      r4,[pc,#420]  ; @0x08017824
0x0801767E 4605      MOV      r5,r0
0x08017680 F04F31FF  MOV      r1,#0xFFFFFFFF
0x08017684 69A0      LDR      r0,[r4,#0x18]
0x08017686 F7EAFAEA  BL.W     rt_mutex_take (0x08001C5E)
   210:         if(pWriteEncodeData->Ready != 0 )         //老是有hard falut 指向这里 在汇编中指向读取Ready的值
   211:         {
0x0801768A 6960      LDR      r0,[r4,#0x14]
0x0801768C 7801      LDRB     r1,[r0,#0x00]
0x0801768E B139      CBZ      r1,0x080176A0
   212:                 rt_mutex_release(EncodeDataBuffermutex);
0x08017690 69A0      LDR      r0,[r4,#0x18]
0x08017692 F7EAFBAC  BL.W     rt_mutex_release (0x08001DEE)
   213:                 rt_kprintf("缓冲区没有空的\r\n");
   214:
0x08017696 A086      ADR      r0,{pc}+2  ; @0x080178B0
0x08017698 F7EBFCD9  BL.W     rt_kprintf (0x0800304E)
   215:                 return RT_ERROR;
   216:         }
   217:         for(i=0;i<20;i++)pWriteEncodeData->Data=*pData++;
   218:         pWriteEncodeData->Ready=1;
   219:         pWriteEncodeData=pWriteEncodeData->next;
   220:
   221:         rt_mutex_release(EncodeDataBuffermutex);
   222:
   223: //      rt_kprintf("Got a new voice data\r\n");
   224:
   225:         return RT_EOK;
0x0801769C 2001      MOVS     r0,#0x01
   226: }

rtt 给出的信息
psr: 0x41000000
pc: 0x0801768c
lr: 0x08001dcf
r12: 0x00000000
r03: 0xffffffff
r02: 0x6c00966c
r01: 0x00000000
r00: 0xa00ab8e0
hard fault on thread: USART1R

楼主:
我在读出数据时也是使用了互斥量,按理说应该不会出现读写冲突的。

有时一直不出现hard fault

网友:
0x0801768A 6960      LDR      r0,[r4,#0x14]
0x0801768C 7801      LDRB     r1,[r0,#0x00]

空指针检查不是检查0,而是写NULL,虽然一般是0。

这两条指令检查 R4, R0

R4就是 pWriteEncodeData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指针检查不是检查0,而是写NULL,虽然一般是0 ",我没有检查指针啊,系统检查检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