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芯片的后缀问题

楼主(2012-02-28):
请问AMS1117-ADJ/ AMS1117-3.3是两个不同的芯片版本吗? AMS1117-3.3能不能调输出?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不要再本坛发布较好,板砖太多.
看SPEC是基本功:AMS1117-ADJ 电阻匹配调输出;AMS1117-3.3 输出3.3V.

楼主:
从字面意思上也能看出adj是可调整电压输出,我是在淘宝买器件的时候,看到有的卖家标题是ams1117 3.3-adj,
所以才有此问题,是我自己没有仔细看数据手册,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淘宝买器件的时候,看到有的卖家标题是ams1117 3.3-adj,

这一般表示3.3和adj一个价钱,你买拍的时候注明要3.3或adj。

网友:
是一样的,你可以混用 没关系 可以随便买

网友:
一个是可调一个是定压的 不过定压这个也能调节着用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