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字符串中字符个数时出了点错误,不理解,求解释

楼主(2012-02-28):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nit_weishu[4]="1000";
uchar i=0;
while(init_weishu != '\0')
  i++;
为什么while循环后IAR里面出现的i的最终结果是5呢?我怎么都觉得应该是4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如果改成init_weishu[]="1000";
即去掉[]内的4,i最终显示出来的结果就是4了,
为什么呢

网友:
init_weishu[4]="1000";
应该定义成init_weishu[5]
基础没打好

网友:
init_weishu[]="1000";
你这样是定义成字符串了,相应的会在字符串后面自动加上'\0'
而init_weishu[4]="1000";,不包含'\0',所以有时候始终找不到'\0',5还是随机的呢

网友:
不解释。自己看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懂了,基础果然没打好,这里果然人才济济啊!Q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