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 CPLD电源问题

楼主(2012-02-28):
在官方网站上下载了手册:
Dedicated Pin Information for the MAX® II
EPM240 / EPM240G Devices

其中一段话提示如下:
Notes:
1. For EPM240 devices, all VCCINT pins must be connected to either 3.3 V or 2.5 V, but not a combination of both.
For EPM240G devices, all VCCINT pins must be connected to 1.8 V.
2. Each set of VCCIO pins (VCCIO1 or VCCIO2) can be connected to 3.3 V, 2.5 V, 1.8 V, or 1.5 V.

从上面可以知道,EPM240的VCCIO可以接3.3V,2.5V,1.8V,1.5V,可不可以理解成,VCCIO的电压范围从1.5V~3.3V任意电压,还是必须是这四个电压中的一个?求解答!!

网友:
我的理解是EPM240的
1、VCCINT只能接3.3V或2.5V的一种,如果你一个VCCINT接了3.3V其他VCCINT也要接3.3V
2、VCCIO随便接3.3 V, 2.5 V, 1.8 V, or 1.5 V,一个接一种也没问题,但是不要接什么1.6V之类的,毕竟这几个是常用的逻辑电平
对1、我确信,我就是这么做的
对2、我只是全部接到了3.3

网友:
一个VCCIO决定了当前bank的电平,不同bank的IO可以有不同的电平。

网友:
请问下2楼,是不是比如epm240,可以存在2种电压状态,那就是3.3V和2.5V,而信号可以在这两个电平之间转换?

网友:
EPM240有两个IO块,你给VCCIO多大电压,这个块IO就是多大电压,3.3-1.5V都可以的,内核电压必须是3.3V,内部稳压至1.8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理解是epm240的
1、vccint只能接3.3v或2.5v的一种,如果你一个vccint接了3.3v其他vccint也要接3.3v
2、vccio随便接3.3 v, 2.5 v, 1.8 v, or 1.5 v,一个接一种也没问题,但是不要接什么1.6v之类的,毕竟这几个是常用的逻辑电平
对1、我确信,我就是这么做的
对2、我只是全部接到了3.3

对于第一点,我也确信,
对于第二点,我确信上述电压中的其中一个,是肯定可以的.但是我有个电平是2.8V的接口,不确定可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2楼,是不是比如epm240,可以存在2种电压状态,那就是3.3v和2.5v,而信号可以在这两个电平之间转换?

这一点确信无疑,EPM240肯定是可以做好电平转换的,两个bank可以接不同的电平,官方有资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epm240有两个io块,你给vccio多大电压,这个块io就是多大电压,3.3-1.5v都可以的,内核电压必须是3.3v,内部稳压至1.8v

确定可以接3.3-1.5v之间的任意电压吗?比如我要接2.8V,那么我把相应bank的VCCIO接2.8V,那么软件里面引脚配置的时候还有一个选项,是选择逻辑电平的,这个只能在3.3 v, 2.5 v, 1.8 v, or 1.5 v之间选择其一,我该选哪一个啊?

网友(2013-02-27):
板凳上课

网友:
根据这张图片,看出肯定不能2.8V了,要不他也不至于给出你最大最小值了,不过你要是2.4V或者2.6V倒是可以。楼主你在哪弄得中文文档啊,看官方网站都是英文的啊?